[其他] 蓝牙耳机怎么充电?

楼主(2024-01-16):
穷人捡到耳机,以为也能装13一把,可是怎么充电呢?

耳机上2个充电触点中有一个一字型开孔,是表示充电负极吗?还是话筒孔呢?

用一节锂电池调换接触2触点有几个ma和500多ma2种情况,哪种属于正常充电呢?

网友A:
用壁纸刀沿着那个细缝划一下,轻轻拉出那个金属接头,看看里面电路板上的正负极定义再充电,这个都是小厂家的耳机,正负极定义很随意的

网友:
应该几个mA的是正确的,应该用5v.充,不一定都一样,可以拆开测试一下

网友:
再去捡个充电仓,哈哈

网友B:
看样子像是华强北的耳机,耳机充电电压5V,耳机电池容量是48mA左右,充电电流10MA,耳机下面两个白色金属片就是充电的,有些事无极性的,大部分是有极性,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就拆开看看。

网友:
丢了吧,就一个怎么玩,而且没有电池盒,你也不能配对。

网友:
再去蹲蹲拣个电池仓

网友:
拆开看比较稳当

网友:
烤烤火加热一下,从金属那地方拆开,就可以拔出电池看一下啦。

网友:
万用表测试一下两个金属,判断极性,然后5V充电

网友:
再捡个充电仓

网友:
这个是有线充电吗?有线的直接测量一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万用表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是华强北的耳机,耳机充电电压5V,耳机电池容量是48mA左右,充电电流10MA,耳机下面两个白色金属片 ...

我想起了古早的万能充,不分极性就可以充。

网友:
还是算了吧,麻里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壁纸刀沿着那个细缝划一下,轻轻拉出那个金属接头,看看里面电路板上的正负极定义再充电,这个都是小厂家 ...

嗯,拆开了:

喇叭端也撬开了,见到喇叭和电池,

电池黑线直连有一字孔的触点,电池电压只有1v了,看来充电极性应该“一字孔”触点“-”极吧?

网友C: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2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247-1-1.html

哈哈,这连接好有意思,值得笑一下了

网友:
现在新的蓝牙耳机也超便宜了,就耳机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喇叭大单元,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