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4T睿品pcb板故障换新

楼主(2024-01-16):
买了好几年的希捷睿品4T硬盘读取不出来了,问了问客服,过保了,估计是电路板的问题,拆开后直接接主板上可以使用,从淘宝花了25块钱,买了个pcb板,换上后正常使用,拆解就是用指甲抠,抛砖引玉

网友:
就是2.5寸机械硬盘加移动硬盘盒

网友:
直接换硬盘盒也行

网友:
现在很多移动硬盘电路板出来就是USB了。都没有SATA接口了

网友:
换了个硬盘盒

网友:
硬盘盒才10块 你花25买板子????

网友:
可以了,接口还是单独的

网友:
移动硬盘的主控坏了额?

网友:
你这个还好,很多都是一体式的了,根本就换不了接口板

网友:
不是一体的不错啊

网友:
15毫米厚的笔记本2.5寸硬盘吧。。。。

网友:
又能用好多年

网友A:
硬盘上存储的资料看着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上存储的资料看着不少。

嗯,香蕉色的学习资料含量是多少那?

网友:
换新的盒子更好

网友:
换盒子属于通用件,保留自己的盒子就属于专属件,价格肯定不一样。

网友:
感觉不如直接换个移动硬盘盒。

网友:
不错  折腾一下  又能用了

网友:
才几年就坏了?
鬼子的数码相机放十多年了,拿出来充充电就能用,
以前功能机的七彩万能充充电器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