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软封锁了很多激活方法,求WIN7的最新激活方法

楼主(2024-01-16):
这么简单的问题,本来不需要上来求助的,但是,整天跟WINDOWS打交道的我,居然裁跟头了。

缘由:一台老式电脑,只能安装WIN7,不能安装WIN10,两年没开机了,今天拿出来作为办公电脑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联网后突然黑屏,显示WIN7系统不是正版,即未激活状态。(内部版本7601)

我一想这不是小事情吗?于是拿出激活工具重新激活一下不就行了吗?可是,失败了,换了N种激活工具均失败,于是上网查找和下载各种激活码或工具均失败。

突然想到去年还是前年,微软公司好像停止了WIN7系统的维护,并且收紧了激活方式,以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随便激活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收紧政策,到处封锁各种激活方法。

我现在已经举手投降,特求助各位高手,WIN7旗舰版如何有效地激活?不想搞太复杂的操作,有没有比较简单操作就能激活的方法?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还装win7

网友B:
一直用的小马激活win7,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
10几元咸鱼买个 路由宝或者小米mini 路由器,刷个老毛子固件,既可以当无线ap用,增加无线覆盖范围,又能做KMS服务器。
现在你随便office还是windows,想激活哪个就kms激活哪个。
kms激活教程百度,激活kms服务器就是路由器地址

网友C:
不联网激活,微软怎么知道的?

网友D:
直接装win7自动激活,没有单使用工具再激活

网友E:
备份后重装比你激活更快捷。

网友:
邮箱PM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
邮箱pm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F:
直接干掉激活组件,我记得有个叫Chow-WGA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

还装win7

不装win7不行啊,电脑配置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的小马激活win7,现在不能用了?

用了本论坛的小马激活工具(花了55家元下载),也不能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联网激活,微软怎么知道的?

始终要联网的啊,一联网微软就知道你是假激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装win7自动激活,没有单使用工具再激活

电脑已配置好各种软件,不想重装系统了,不想折腾,只想激活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份后重装比你激活更快捷。

当初没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干掉激活组件,我记得有个叫Chow-WGA是啥...

愿受指导一二

网友:
现在备份资料,之后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本论坛的小马激活工具(花了55家元下载),也不能激活

证据呢?

--------------------

网友:
暴风。。。前两星期刚用

网友:
把各种安全软件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