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玩群晖的人,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4-01-16):
几个nas论坛,现在新帖子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
现在大家玩的越来越花,那还有几个人玩这个啊

网友:
现在国产的NAS越来越多,可选的太多了,而且软件做的比群辉更方便,所以玩群辉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现在可选性多了,自然就少了

网友:
技术成熟了,玩的人都不发帖了,发了也没啥用

网友:
还是相当多的 论坛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网友:
很多都转白了,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
我从黑群晖开始,然后918+ 1618 1821+,前两天又加了个极空间423旗舰

网友:
稳定了,没多少需要讨论的东西。我现在已经三台黑群,2台可随便折腾的单位家里各一个,另1个重要点不乱折腾,还不包括一台离线WIN的仓存

网友A:
群晖对新手不太友好...

网友:
我早先用四盘位小机箱+J3455B+SATA卡扩展卡组了个黑的,跑了几年;后来又系统换成PVE,将硬盘直通,黑群作为虚拟机运行;最近有更加的计算需求,换了组装4U服务器,双路E5-2683v4,16核32线程/CPU,192G内存,8个硬盘位,硬件性能够了,支持iKVM,可以远程开关机,远程维护;里面跑一个黑群,一个Windows,当然还可以更多,后面计划上个计算显卡直通给虚拟机用;目前手头一块3080ti,装在另一个台式机箱里,可惜主板不支持远程开关机,长期待机电费吃不消。

网友:
其实上面说了这么多,只要想问一个问题,为啥我的黑群,访问不了“套件中心”了,是必须得洗白吗?

网友:
DNS 看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我的黑群版本(DSM 6.1.7-15284)太老了,又或者我的黑群没有洗白,反正抓网络数据包看了下,DNS没有问题,但与群晖的官方服务器payment.synology.com、pkgautoupdate.synology.cn协商TLS时连接就断了

网友:
有,上论坛的人好像少了

网友:
因为折腾好了不需要动了

网友B:
群晖的硬件稳定性不高,遇到故障之后,官方维修技术能力差,造成损失高,残值低,这都是家庭存储的障碍,它一个都没解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晖的硬件稳定性不高,遇到故障之后,官方维修技术能力差,造成损失高,残值低,这都是家庭存储的障碍,它 ...

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认为你说的不对,

因为我用了七八年白群晖了,第一款群晖用了六年多,三分之一的价格出手,一直开机六年,没有任何毛病,升级新群晖的理由就是一次发现删除小文件特别慢,
后来买了新的群晖,一年多至今也是常年开机,也没有任何毛病,

我看网上的评价,感觉群晖nas口碑应该是市场上最好的了,至少市场占有率也说明一定的口碑了,

还真不知道你用群晖设备遇到什么烦心事,让你对群晖有这么负面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晖对新手不太友好...

这个理由比较新颖,

我反而感觉,是个人,但凡用电脑是工作的,都能用电脑工作的人,对群晖的学习能力就是足够的了

网友:
上面的,不知道有多少是群晖的黑粉,是不是专门来黑群晖的,

你可以说差不多的价格下,群晖硬件指标差,差不多的哦硬件指标下,群晖价格高,这都是大家的共同吐槽点,

人家品牌溢价就是这样的,苹果手机贵,依然有很多人买,就是同样的道理,理解品牌溢价,就不会这么酸了

再说了,除了群晖,还有那么多好玩的nas系统,都可以玩, truenas,omv,unriad,都可以尝试一下,不用一棵树上吊死
还有人吐槽群晖不稳定的,还真够“客观的”啊

楼主说没人讨论群晖,实际上是没人讨论白群晖,买白群晖的人都是花钱买安心,花钱买省事的,用上白群晖,故障少了,可以忽略存在了

黑群晖,也就是安装的时候学习需要一点点精力,黑群晖装好了,不折腾,也是挺稳定的,同样没有什么可困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