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台左边没声音的古老电脑音箱

楼主(2024-01-16):
家里一台老旧的小音箱,一直给儿子上网课用。结果这天下班儿子说左边没声音了,想换个新的!
这怎么行!这种时候,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可不能让孩子养成乱花钱的坏毛病!
就是下面这种,左音箱自带开关,音量调节和耳机孔,麻雀虽小,功能齐全啊,旧是旧了点。

说干就干,直接拆开看看,我怀疑是耳机插座时间久了接触不良,造成左边喇叭没声音!

仔细看看,就是个简单的CD2025驱动电路,还带个变压器,全波整流电路,连个7805都舍不得用!

结果测量了一下,耳机插座好象没有问题啊!

那就剩这个双联电位器了!

仔细看看,是50K的,在线量了一下,都是2K左右,好象没问题。
最后用WD40大法,直接喷进去,转动几下,果然就修好了!

网友:
这种小喇叭,最开始还想你这样,做工像模像样,后面出的都缩成狗 了

网友:
原来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做工像模像样

网友:
也许变压器就是9V的,用不着7805

网友:
能响系列,不讲音质

网友:
怎么能脏成这样的。。。废品站成色

网友:
我是直接短接到最大音量 电脑调音量,之后3.5插头坏了拆开一看 好家伙,左右声道焊在一起的,然后电源功放都扔了 俩喇叭直接插主板音质提升数十倍

网友:
的确用料差了很多了,废品站成色了。

网友:
这货的喇叭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音响最容易坏的就是电位器

网友:
双联电位器还是换新的比较好

网友:
2000年左右,网吧的电脑一般配的就是这种小音箱

网友:
现在电脑有源音箱大多用D类功放了。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

网友:
省钱不要紧,也打扫干净啊,看看面板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亲儿子吧

网友:
用的防磁喇叭,用料还算可以,这个没必要用7805,变压器功率本来就不大,用7805电压低输出功率也就低了,况且7805是线性稳压,效率比较低,进一步浪费了变压器功率,这玩意只要不超12V都安全得很。

网友:
这电脑音箱有年头了。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儿子应该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