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头有一个拆下来的好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

楼主(2024-01-16):
请问如何改成低压?把输入电压改低,其实也能够正常使用,我想用来给12v的航模电机当电调,现在需要想办法把这个48V额定输入电压的控制器改成12V的

我记得之前在哪看到过,但是不记得了

网友A:
是可以改,只是这个体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改,只是这个体积太大,

具体说说怎么改?

网友:
改输入检测分压电阻,有的还可能需要改驱动三极管的电阻

网友B:
看看纹波说不定你就会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纹波说不定你就会放弃了

什么意思呢?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