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牛批的电压电流表头,曲线显示,WiFi联机,双向测量

楼主(2024-01-16):
这个表头最大的特点就是每秒50次双向电压电流测量,正向反向都可以测,高侧低侧也可以测。还自带隔离,怎么接都可以测,怎么接都不会烧,精度还很高,单独统计正向Ah和反向Ah,最近挺多人问测电池的,所以特意做了这个版本
先上规格表:

外观就是这样,用这个最骚的猛男粉拍照吧

背面

侧面

拆开后就是这样

PCB背面

插电开机

正常正向测量

输入正负极反接,电压电流均显示负值

正负极不反接,输入输出反接,电流显示负值,

正负极反接加输入输出反接,电压显示负值

数值显示界面,特点是有两个容量统计,分别统计正向容量和反向容量,右下角那两个就是

WiFi客户端也好用,记录个几十万条数据轻轻松松

网友A:
骚气的猛男粉,这个T5不错!

楼主:
新品上架,坛友购买有优惠,淘宝搜iMe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气的猛男粉,这个T5不错!

速度真快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前段时间楼主是不是卖过这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前段时间楼主是不是卖过这外壳

是的,有好几款,T1,T3,T5,这是最新的产品

网友:
蓝粉这不代表男女嘛。。。这合体,漂亮

网友C:
这个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便宜吧?

不便宜啊,4层镀金PCB,外壳螺柱用的都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
精度0.08%+3个字
这是怎么测算的?1个字<0.03%??

网友:
牛批的电压电流表头,曲线显示,WiFi联机,双向测量

网友:
这做工,看着就知道靠谱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