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的遥控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4-01-16):
看咸鱼上有些无人机挺便宜的,但是只有单机没有其他配件,估计是捡的别人飞丢的,这样的无人机遥控好配吗?

网友A:
车钥匙都不好配,别说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钥匙都不好配,别说飞机了

电视的遥控都不通用,别说车了

网友:
风扇遥控器都不通用,更别说电视了……

楼主:
想了一下,应该是不通用的,如果通用的话,你的无人机飞着飞着就被别人遥控走了,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要通用那还得了。乱套了

网友:
换一套新控和接收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最多可能有一些硬件方案是一样的,但是软件就差别大了

网友B:
首先,有刷电机的玩具无人机不要考虑,这种都是电子垃圾,带摄像头的那种连邮费十块钱以下还能拆件玩玩,不然实在不值

无刷的好一点,基本是大品牌,基本能找到遥控器,但是也别买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有刷电机的玩具无人机不要考虑,这种都是电子垃圾,带摄像头的那种连邮费十块钱以下还能拆件玩玩,不 ...

对,有刷电机很容易坏不耐用,必须无刷

网友:
我试了几个不同牌子的遥控器和飞机,是通用的,每次用之前开机自动对码的,仅供参考

网友:
不能通用 如果是自己DIY的 可以

网友:
是否通用全凭运气了。

网友:
应该和无线鼠标一样,要先对码配对使用吧

网友:
硬件估计差不多,软件应该加密了

网友:
有些无人机开机后飞机灯闪烁,然后遥控器左右摇杆一起上推然后一起下拉,就配对完成了。

网友:
即使是通用的也不是随便看到天上一个飞的无人机,拿自己的遥控器直接就可以遥控这么简单吧,至少遥控器和无人机需要一个确认对接的程序吧。

网友(2025-03-27):
要先对码配对使用吧

网友:
无人机的遥控是不可能通用的。

网友:
都是2.4G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匹配,手机装软件可以遥控支持WIFI控制的飞机,这个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