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洗衣机面板与驱动板之间是走485通信协议?

楼主(2024-01-16):
美的洗衣机面板设置后启动电机不转,几分钟后报错,确定为驱动板有问题,当把电机后驱动板拿回来后,没发现明显的元件问题,现在无面板情况下如何试机也是个问题,与面板的接口有四根线,估计是走485协议的,不过为什么要走双通道呢?四根线,难道是双工,发送和接收分开来?

网友:
肯定不是,485通讯还是挺贵的

网友:
搞不懂  进来学知识的

网友:
4根线就是485?什么逻辑?

网友:
难道不是主板的问题吗?我不懂485,这种问题我第一时间先换主板再说。

网友:
xi洗衣机走个屁协议,控制面板接上线,按键看看有输出没,排除法

网友:
应该是有协议吧,我家的有时也报驱动板通讯故障。。。。难道是二总线的协议???

网友:
想多了,两根供电,两根信号

网友:
和变频板有通讯,,应该是I平方C

网友:
应该是总线协议I2C

网友:
割胶...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