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扫地机器人,还要不要吸尘器

楼主(2024-01-16):
我的意思是戴森这种。后置pm2.5过滤的。

之所以考虑这个,是因为一般吸尘器其实同时也是扬尘器。尾喷把原本在地面的包括pm2.5在内的微小颗粒喷得更高更远了。作为洁癖思维,我还不如湿墩布手动拖地。

有人说,还是得吸尘器,床单啥的。但同样作为洁癖思维,我觉得床单无非皮屑之类,原本就已经和人接触,扬一点颗粒到空气也无伤大雅。那么200块搞一个博世或者worx就成。

戴森特么2000起。。。

网友:
吸尘器主要用于地毯,车

网友:
在某些场合,扫地机器人无法取代吸尘器。

网友:
扫地机边角扫不到,需要手动处理一下,国产的吉米就挺好,我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扫地机器人就是个噱头,屁用没有,要说扬尘,它最厉害。还是吸尘器靠谱,吸的干净,飞利浦,博世

网友:
扫地机器人就是懒人的玩具

网友:
我认为扫地机器人就是个智商税,废品站太多了,几乎都是电池失效的,换上电池就能用。
充电吸尘器也很多,同样基本上是电池坏掉了

网友:
扫地机相对来说还是有用的,但它不能取代吸尘器,吸尘器比扫地机清洁能力强……

网友:
扫地机器人是自动扫地,吸尘器小面积尘土清洁

网友:
其实最好用的还是拖布,即锻炼身体也省钱还没有噪音和扬尘污染。

网友:
扫地机器人角落扫不到吸尘器清洗角落

网友:
吸尘器对缝隙的清洁很有帮助

网友:
扫地机器人就是个噱头,大多买来后不久就坏或者吃灰。

网友:
所谓扫地机器人,也就是个噱头而已,只能用来娱乐一下,真正又有用还是吸尘器,怕太吵还是用充电吸尘器,那个声音小效果还可以。

网友:
必须有,机器人边角扫不到

网友:
话说,用过扫地机器人的朋友,真能扫干净吗?

网友:
扫地机器人扫不到窗户缝,也扫不了推拉门轨道,更扫不进墙角

网友:
这两个各有各的用处吧,替代性不大,尤其是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家庭。

网友:
直接上洗地机

网友:
要,机器人说实话只能做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