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633洗车机可以通过电池转换器使用大有的电池吗?

楼主(2024-01-16):
想买个锂电的洗车机,已有5块大有20V电池,故先看了大有的洗车机,感觉实在是辣鸡。又看了威克士的,明显好很多,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转换器使用大有的电池?

网友:
我觉得电压差不多就可以用的

网友:
630转接大有电池很久了。大有新款看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
弄个转接头,加个电阻就 可以用了

网友A:
不推荐用这种枪型洗车机,压力不行,我买了个DIY的,30-70伏电压的698大洋,压力很猛,你这种只能说是玩具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就能用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用这种枪型洗车机,压力不行,我买了个DIY的,30-70伏电压的698大洋,压力很猛,你这种只能说是玩具
...

我用自住的,40块钱,电池大艺的21v,力度大的把我UY的前避震的漆都冲掉了。。

网友C:
电池能放出电就可以用,大有电池好像有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能放出电就可以用,大有电池好像有协议

应该弄清楚大有电池搞协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他的机器使用别人的电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销售他的电池,多赚钱。那么,他的电池如果可以用于别的机器,反而会增加他的电池消耗量,也就是更多赚钱,所以他的协议不会阻止大有电池用于别的机器的。

楼主:
买了,不能用大有的电池,因为有个防水的电池仓。压力太小了,确实是个玩具水枪。威克士居然敢标5.6MPA,而且敢真这么贵,没买的千万别上当!

网友D:
我已经用了接近一年了,是买一个转接口,大有电池用的杠杠的。

楼主:
今天才发现,上次一直用的低速档。今天调到高速档,感觉压力还行,毕竟是20v锂电。现在唯一不足就是拿久手累,而且开关弹簧太紧了,手指也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用了接近一年了,是买一个转接口,大有电池用的杠杠的。

有个防水罩,转接器加大有电池塞不进去啊?你把防水罩拆了还是切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自住的,40块钱,电池大艺的21v,力度大的把我UY的前避震的漆都冲掉了。。 ...

能细说说怎么个组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用这种枪型洗车机,压力不行,我买了个DIY的,30-70伏电压的698大洋,压力很猛,你这种只能说是玩具
...

这个diy的是斜盘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diy的是斜盘泵吧

是的,曲轴的太贵了

网友:
可以随便用,我现在是威克士大脚板电池转大有机器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不能用大有的电池,因为有个防水的电池仓。压力太小了,确实是个玩具水枪。威克士居然敢标5.6MPA,而 ...

确实是,之前买的630就是,因为电池买的裸机,压力不行,闹着玩样的,后来退掉了,花了30多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用这种枪型洗车机,压力不行,我买了个DIY的,30-70伏电压的698大洋,压力很猛,你这种只能说是玩具
...

这个有点鸡肋啊,之前也关注蛮久了,都分体了干嘛不用有线的,另外配一套电池也比较麻烦,除非有两块相同规格的20v电池,3D打印一个串联支架再接上。哎,折腾的乐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自住的,40块钱,电池大艺的21v,力度大的把我UY的前避震的漆都冲掉了。。 ...

没看懂“我用自住的”,求指点,正琢磨买个锂电洗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