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ELL服务器PowerEdgeR730安装系统的一路波折

楼主(2024-01-16):
没有发过服务器的帖子看了论坛分类,大概是发在这个板块,如果发错了请版主转移。
本帖都是遇到的一些故障,所以文字比较多。大概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一、先讲个故事
二、为什么装系统
三、遇到的问题
四、解决所有问题开始安装系统
五、就是个笑话

一、先听听故事吧
单位有个DELL的R730服务器,之前这个电脑装的WIN SER 2012的系统就挂载了一个辅助小程序,天天另外一个同事说不稳定什么的,连QQ都赶不上的小程序挂在服务器上有什么不稳定的?懒得理他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结果到我们单位就是我也管他也搞,最后两个都不想搞就互相推。实在是不想装系统。我也有不装的理由,电脑归他,网络归我,但是分工不明确。

财务那边反馈了,软件公司要安排人来装系统需要收费大洋2张,刚好在网站看到了WIN SER 2019就在百度网盘以每秒不到200K的速度等了下来备用。
既然财务把价格都谈好了,有人兜底那我就本着学习的态度来试试吧,出错了也有人兜着。

服务器我没有装过,看别人来装了一次别的服务器。LINUX版本的海康用。
刚开始我还插上U盘准备U启动的(看到前面板有个扳手的图标又是个老机器),结果是一场笑话。

二、为什么要装系统
这次要装新版的用友软件,软件最低配置要求是WIN SER 2016 数据库软件给的是SQL SER 2019 换了低版本的SQL2012安装完成提示一堆问题
然后花了半天清除所有提示(用友有个环境监测),软件监测通过了但是软件安装提示找不到监测模块,怎么指定监测文件夹都不行。
也查看了软件的最低配置要求,写了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配置,想想还是放弃2012吧。
不在2012上花时间了,那就开始考虑升级2016的系统,我直接远程到服务器把2016的安装包复制到服务器挂载后开始安装,没有出现问题
我在想就这么简单?当我还没高兴起来的时候,它就狠狠抽了我一下。安装了数据中心版没有桌面(直接挂载镜像后输入的密钥识别的版本,直接装了)
在这里知道了WINDOWS比CMD更强大的Powershell(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是在想把没有桌面的系统改成带桌面的说正式一点是下面的说法
实现图形用户界面(GUI) 和服务器核心(Server :Core)之间的自由切换,尝试着解决---无果。(其实这个时候如果版本选对,选标准版应该就不会有后面的问题

三、遇到的问题
当无法安装GUI界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要在服务器上从底层来安装操作系统,那就开始找笔记本、拷贝资料等做好准备工作
我们新的服务器上贴的有标签,连接地址、用户名、密码等常规信息,但是这个DELL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快速服务编码(官网查询或者服务用的)
说了这么看设备正反面图片,这个机器有点久了,我上官网查询的时候写的2020年7月过期,假如保3年也在2017年(从前面硬盘空位来看N久没清理了,我们这的设备是不宕机不问津)

型号来个特写

这个时候就要从底层的iDRAC来安装了,因为系统没有界面不能解压挂载镜像安装了,关于iDRAC来个简要说明
iDRAC又称为Integrated Dell Remote Access Controller,也就是集成戴尔远程控制卡,这是戴尔服务器的独有功能,iDRAC卡相当于是附加在服务器上的一计算机,可以实现一对一的服务器远程管理与监控,通过与服务器主板上的管理芯片BMC进行通信,监控与管理服务器的硬件状态信息。它拥有自己的系统和IP地址,与服务器上的OS无关。是管理员进行远程访问和管理的利器,戴尔服务器集成了iDRAC控制卡,本项目中使用的所有物理服务器硬件,都可以通过iDRAC进行系统安装。
Integrated Dell Remote Access Controller (iDRAC) 大概意思就是DELL的远程访问控制
从这个里面我感觉服务器有个底层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和操作系统完全分离。
参考CSDN上帖子(请点我跳转) 这个也还不错,里面都有步骤

网线接口接入iDRAC接口(背面闪灯的位置,下面有字挡住了),并配置好这个接口的IP地址(本机默认192.168.0.120)
服务器肯定是千兆接口,借的个破笔记本是个百兆的,有点慢,总比没有用的强
每次升级软件或者硬件我看都会有笔记本,我就是没见过。只有一次见到了是因为固态没有安装螺丝,固态盘掉了。让我修

从服务器临时显示器来几个照片,开机启动、初始化(这还没有控制台显示的全),服务器开机比较慢,要自检之类的多等一会

借来的笔记本,比这个服务器都老,临时架上吧(现在忽然发现,还是一家的,DELL笔记本)

这个时候可以在笔记本上配一个相同网段的IP地址,然后测试连通性

没问题了,浏览器登录IP地址,是不是一切都这么顺利,感觉没什么?

用户名和密码不知道,这个电脑又是之前那个同事管的,懒得问,回办公室百度吧
1、在浏览器中输入idrac管理口地址
dell R730 默认用户名:root,密码:qmZjQkFFNLx63sTV 密码2:calvin  (我用的密码2)

在MSDN上看到一贴(请直接点我),网友移步参考,还不错,把里面还改成了中文,看了这两个帖子应该就可以了

学习一番后上去把你们改成中文,之前看到过那个配置,没有细看去改。进去后找了半天没找到,后面又找到改了
验证进去后出现了修改密码的提示,一般建议修改密码,我这边不需要点默认过去,出现主界面

上面的两个帖子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刚说了,许可证过期了,结果在iDRAC里面虚拟控制台不能用,提示许可证过期,这个时候难住了?
当时没有拍图,这是后来拍的,所以虚拟控制台能用了有图了

这都找不到家的服务器到哪里问,然后问了其他相关的技术,也说没遇到过。网上也有说买许可证导入的。
网上有办法说重置iDRAC我从控制台重置感觉没反应,然后又重启服务器在服务器上重置了等了几分钟重置完成,结果还是要许可证。
去戴尔官网查询也是过期,打400客服是个妹子,直接问要不要续期之类的,问有没有其他办法也说等明天工程师上班回复邮件
偶然看到一个页面,在这个里面说有个临时许可证
DELL EMC 服务器使用IDRAC虚拟介质远程安装系统 - 码农教程 http://www.manongjc.com/detail/42-rtenxhdpdvdyqeh.html
去下载临时许可证(下面这是官网的,可以直接点进去下)
iDRAC、CMC、OpenManage Enterprise、OpenManage 与 Microsoft Windows Admin Center 集成、OpenManage 与 ServiceNow 集成以及 DPAT 试用许可证 | Dell 中国
然后到系统里面有个许可证导入即可,导入后显示30天后到期

没有许可证,虚拟控制台不能用,不能挂载镜像文件就不能装系统,所以这是个难题还好有临时的,我问客服有没有1天的,客服都没有说有临时的

在里面主要改两个地方,设置--第一个引导设备,默认是正常引导,我们装系统要改虚拟DVD,不然不从光盘引导,因为本身有操作系统(手机像素不行,请谅解)

第二个:虚拟控制台里面有个插件要改,其他地方都改的JAVA 目前浏览器都支持HTML5,我就直接选了HTML5(这样可以不装JAVA

另外这套系统,还可发送CTRL+ALT+DEL因为直接按是本机,在页面有个控制台打开可以发送这三个键到服务器(这里面可以直接操作服务器)
也可以对服务器进行开机、关机、重新引导等操作,如果iDRAC需要重置可以从这里点,我点了感觉没什么反应,后从服务器重置的
左图还遇到问题就是,选择了映像文件没有点右边的映射设备按钮,导致文件没有起效。

四、解决所有问题开始安装系统
映像文件挂载正常挂载后,看到从DVD引导然后跳过去了,这个时候想到DVD引导需要按键盘,一般我是按箭头的
重启后再按进入,加载光盘文件
装了一半后想着直接一步到位换成WINSER2019重启,干它!
具体系统安装和普通电脑一样,此处省略

五、就是个笑话
最后再来听个笑话吧,从昨天下午开始准备忙碌到晚上11点,解决所有问题安装好系统,今天上午9点调好远程,基础软件等工作
那个懒得搭理的老师找了外面的人来系统人都来了,说我装好了也没说一下,我说刚装好。这是来邀功还是来捞币?
早点要他装他不搞,说要几天。我反馈给说几天就把服务器搬出来给他装好,都调好在放进去也可以。没谈好我说等我一天给你反馈才动工的
他这玩的好,具体就不说了吧 他快退休加上责任不明确,管理混乱
有时候不是不想做事……,不是我不想好好做……,不是我不想做好……
有太多的笑话……

总结:
安装服务器和普通台式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台式机基本上U启动直接搞定。服务器要难一些;
刚才又看帖子发现里面写的有默认密码,是我大意了没看到;
主要是遇到了许可证的问题,没有许可证卡了好久,后面找到了临时许可证处理的;
还有就是自己没有操作过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选择文件没有点映射按钮、DVD引导的时候要点下键盘(不然跳过去,我一般点箭头)、安装2016到一半想直接到位换WINSER2019;
做了学习了了,这也是装这个服务器的目的所在;没有那么多心思就想装完了把问题处理免得有个事卡着,也许别人不是这么想吧;

谢谢各位坛友指正!
附上30天的许可证(昨天看到官网显示这种临时许可证只能导入一次)

参考文献
DELL 13代R230 R330 R430 R530 R630 R730 R830 R930服务器设置iDRAC8及打开虚拟控制台_r630服务器 局域网换醒-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youweishuai825/article/details/123572911
DEll R730服务器 安装系统 设置管理口地址_dell r730管理口地址-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qq_50263172/article/details/115454596
戴尔R730服务器设置管理IP(iDRAC)和安装系统_idrac ip-CSDN博客(太长了加成超链接)
DELL EMC 服务器使用IDRAC虚拟介质远程安装系统 - 码农教程 http://www.manongjc.com/detail/42-rtenxhdpdvdyqeh.html

补充内容 (2024-9-26 10:15):
谁能提醒下,这个设备现在重启必须按F11选择正常启动才能进系统是什么原因?
自检后就卡在那个界面(第5张图),按F11选择正常启动,不然不启动

网友:
没接触过服务器

网友A:
插上启动盘 F11直接装就行 有阵列卡就需要加下驱动

网友B:
我没机会接触服务器,自能搞自己家的电脑。楼主厉害了。

网友C:
厉害厉害,服务器不好搞,2016年时装了个serve 2003,找驱动,真是大海捞针,新硬件,旧系统不支持,最后找了客服,客服给了个论坛才搞定

楼主:
一般都是普通的PC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服务器不好搞,2016年时装了个serve 2003,找驱动,真是大海捞针,新硬件,旧系统不支持,最后找 ...

可能试试硬件比较老而系统比较新吧,没有驱动的问题,不然后面还要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机会接触服务器,自能搞自己家的电脑。楼主厉害了。

把自己加的电脑搞定就是高手!

网友D:
丢掉U盘,TinyPXESever网络启动WinPE,TightVNC远程控制(无人值守)装系统/刷机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807-1-1.html

试试?

网友:
楼主重新安装完操作系统把服务器还当作服务器用的,是不是因为这遇到了很多问题?我曾经安装过一台System 3250 M5的服务器,是一台不用的服务器我拿来放在值班室当个人专用的电脑使用的,所以选择了win7系统,把磁阵列硬盘的数据全部清空,直接像安装普通电脑一样安装win7,但是还是比安装普通电脑稍微复杂了一些,经过摸索最终成功安装上了win7,用了一段时间想改成win10 ,后来想想怕再遇到什么波折,所以就一直用win7了。

网友:
以前在服务器装过2008,和普通电脑一样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服务器不好搞,2016年时装了个serve 2003,找驱动,真是大海捞针,新硬件,旧系统不支持,最后找 ...

我在服务器上安装win7的时候碰到了网卡驱动还有一个什么驱动的问题,时间长我忘了,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没搞定,后来用360驱动搞定了

网友:
DELL的就是普通PC构架服务器,和普通电脑一样装,真正麻烦的是那些老康柏(HPUX)、SUN、IBM(PPC构架或者小型机),那些必须啃说明书和技术手册才玩得转

网友E:
DELL 服务器应有引导(驱动)光盘,有它装系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L 服务器应有引导(驱动)光盘,有它装系统很容易。

有光驱但是没有光盘,也不知道光驱是否还可以用,所以就用了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丢掉U盘,TinyPXESever网络启动WinPE,TightVNC远程控制(无人值守)装系统/刷机 - 电脑软硬派 数码之家
https: ...

有点类似网刻吧,以前管理机房的时候用过,后面就没用了

网友:
这系统不会玩啊

网友:
服务器真心难搞,就装过一个2008,全是各种新问题,花了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启动盘 F11直接装就行 有阵列卡就需要加下驱动

下次试试,昨天看到说临时许可证只能导入一次,那30天后许可证到期这个办法就不行了,剩下的只有制作光盘或者网络启动之类的办法了

网友:
哈哈哈哈,我们给服务器装机都是 Linux 系统,一路 NEXT 就好了,最多设置一下 hostname 和IP。批量装机直接硬盘克隆好放上去就行。如果用虚拟化就基本可以剥离操作系统这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