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Biduin花洒

楼主(2024-01-16):
这是个台湾产的花洒

用了几年就不好用了,不是难按压,就是出水不稳定,也证实了结构越复杂,出问题越多,特别是日常天天用。

牌子

正面

背面

阀门

阀门结构开关类似按压圆珠笔

按压板及其90度转换杠杆(后面有拆解,不过那个杠杆有一节已经崩坏了看不出完整的额L型,可能是锌合金不耐水的缘故)

花洒头

原理就是挤压那些“所谓的花瓣”调节的缝隙大小,来达到水的急缓喷射。

掰下一瓣特写

劈了丫!原来挑开上面的白堵塞是可以更换的。。

喷头的横刨结构

水阀的90度按压结构,已经损坏,后面把那个按压顶盒90度L型杆单独取出。

这个90度L型杆盒顶杆已单独取出,见管道右边两个白色物件。
还有水阀也拆开了。。螺钉拧不动就直接角磨割掉螺丝头
嗯,,着也是(全家福了)
感谢围观!

网友:
这花洒有年头了

网友:
不错,做到粉碎性的拆烂。

网友:
这个拆的彻底!

网友:
清理下水垢没准还能用

网友:
这个算复杂的了,现在有些热水器原装花洒就一个薄薄的塑料外壳里面啥结构都没有。

网友A:
logo看着有点像bidwin

网友:
塑料制品有使用年限的,时间久了,就会部件老化损坏。

网友:
拆成渣渣了

网友:
主要是水垢太厉害了

网友:
不像现在有的花洒可以无损打开清理。

网友B:
缝隙喷水的少见,多数是小孔喷水。可以网购可拆洗花洒,替代楼主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缝隙喷水的少见,多数是小孔喷水。可以网购可拆洗花洒,替代楼主旧的。

有链接吗

网友:
这个东东估计不便宜啊,也用锌合金的嘛?

网友:
锌合金用在水暖器材上就是坑人。

网友:
这个成色差不多有10多年了吧

网友:
物尽其用了

网友:
这是真正的拆解啊

网友:
太旧了,水垢多,还是换新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看着有点像bidwin

嗯,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