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新做U盘

楼主(2024-01-16):
由于自己工作为和安卓机器有关,所以有很多EMMC,一直想做个U盘来玩玩,本来是想网上买NS1081套件的,但查了一下,发现NS1081发热量巨大,拿网上参考电路看了一下,总结就是EMMC的VCCIO电压偏高和NS1081的5V转3.3V的LDO效率低及电感小内阻大造成的(实际上是自己认为错了,后面会说)

过程就是画板,把NS1081的LDO-3V3改为DC-DC转出来的3V3,再过一个1.8V的LDO给EMMC供电,电感全是3015的大电感。画板打板,板在去年6个就出来了,一直没心思贴片,一直放着,现在手里没什么事,就拿出来消磨一下时间。

这是打回来的板子,NS1081是让采购拿回来的样品。

话不多说,贴片,这是贴好正反两面后,上电量电压,没问题才好上EMMC芯片

谢天谢地,一次成功,

装好壳,装壳时加的散热硅胶垫

量产就不说了,反正简单的要命,量产也就几秒就好了,就是这芯片根本不支持1.8V的IO电平,后面改成2.9V了

128G的U盘上测试图,速度有点惨,有懂的来说一下什么吗?测试图比朗科U388还惨,后用秒表测试了一下实际速度,考一个42.4G的C盘镜像去U盘中,花了18分钟,差不多40.9M每秒,而且连续考文件时,W7系统显示在39M左右基本就不掉速了,同时还用朗科的U388-128G来对比 了一下(这个直接给的朗科天猫店差评),同文件朗科用了34分钟,并且在23M每秒左右才不掉速,还有就是NS1081发热量巨大,证明前面说的那些更改用处不大或没什么卵用。总结NS1081考大文件热量还好,千万别去跑圈,那热量。。。。。

分割线=============================

从重查了一下接口定义,发现TX-RX没有按要求反过来接,飞线后重新测试了一下速度,

网友:
速度刚刚的

网友:
做过是十来个1081.大部分是64G有俩128G 跑圈都没烧死,不过我的芯片大部分是emcp

网友A:
拿usbtreeview看看是不是工作在usb3.0上,你这就是2.0速度

1081虽然发热巨大不支持1.8v,速度还是可以的,速度不对劲基本只有四种可能性
1.3.0没成功连上
2.部分emmc兼容性差会只有十几m
3.emmc没焊接好,工作在1bit或者4bit模式
4.固件限速

我做的32g,两个16g芯片做的,读写都是上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usbtreeview看看是不是工作在usb3.0上,你这就是2.0速度

1081虽然发热巨大不支持1.8v,速度还是可以的, ...

刚看了一下,两个EMMC 型号一样,但批次不同,还有就是应该是限速固件了,因为大文件读写温度还行,

网友:
这才是卧虎藏龙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usbtreeview看看是不是工作在usb3.0上,你这就是2.0速度

1081虽然发热巨大不支持1.8v,速度还是可以的, ...

谢谢提醒,查了一下,TX-接到TX+上了,TX+接到TX-上了,原来一直是在USB2.0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查了一下,TX-接到TX+上了,TX+接到TX-上了,原来一直是在USB2.0下, ...

usb3.0允许差分对极性交换,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如果不在3.0上检查焊接以及差分线是否阻抗匹配

网友B:
我手上的1081已经热坏几片emmc了,不玩108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的1081已经热坏几片emmc了,不玩1081了。

有做散热处理吗?比如把热量引到外壳上

网友:
楼主硬核,自己画板打板还是厉害的

网友(2024-10-07):
一直想做这个主控板,看到发热严重的问题。不知道用GL3224可不可以啊 有大佬试过没有?

网友C:
我那个还行写入65m ,现在 写入小文件正常。大文件就提示io错误,同时开卡 等3小时,显示erase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还行写入65m ,现在 写入小文件正常。大文件就提示io错误,同时开卡 等3小时,显示erase error ...

我改了V1.1 的板子了,写入一直稳定90多,,用了有半年了,天天用,只能说还好,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现过一次U盘没有读写也像有读写 一样发热,插拔一下又正常了,还有一次电脑死活不认盘,重启一下电脑就好了,证明这个NS1081稳定性有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了V1.1 的板子了,写入一直稳定90多,,用了有半年了,天天用,只能说还好,不好的地方就是出现过一 ...

我试了 待机巨热。emmc 不知道其它型号,当然我is903 加9dd 也是巨烫。 所以只适合 大文件短时时读写,
200m每秒 1分钟12g 128g 也就是10分钟,写入50g 或者读取50g 就差不多了

网友(2024-11-21):
做了两个,和emmc型号有关系,双贴大文件写入稳定在120MB左右,读取稳定在165MB左右,,导热硅胶猛塞,温度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 待机巨热。emmc 不知道其它型号,当然我is903 加9dd 也是巨烫。 所以只适合 大文件短时时读写,
2 ...

200M,用的啥型号eMMC?我这用的金士顿的110MB左右,三星的120MB左右

网友(2024-12-24):
我拆坏机上的emmc做了一个,速度140-120,就是热真担心哪天EMMC挂了

网友:
你emmc的vddq用3.3v供电就好了。如果非要用1.8V,那么ns1081输出的3.3V信号给1.8V IO供电的emmc,就会把3.3V电压通过IO口的保护二极管灌到emmc的vddq上,3.3V经过二极管压降就是2.8V了,要不你就要在emmc和ns1081之间的数据线上串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