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压正常,加上负载就电压保护为0

楼主(2024-01-16):
我发现很多这样长方体的电源坏掉都是空载电压正常,加上负载就归零。各位大神讨论一下,改动哪个原件可以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

网友A:
换掉50v10uf或22uf的小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不值钱,换了吧,新的还这样要么功率不够要么负载短路

网友B:
要么电源有问题 要么负载太重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源输出电阻变大了

网友:
这本来就是剪线的裸板电源吧,不值钱换块呗

网友:
把所有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C:
主要是芯片的供电电容和输出电容

网友D:
碰到过这个问题  是电源问题,和负载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芯片的供电电容和输出电容

好的,我试试,但是看样子电容没有鼓包,而且是正常使用一年左右,然后这几天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碰到过这个问题  是电源问题,和负载无关

肯定是这个电源问题,我好几个这样的电源,用大约一年多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电源有问题 要么负载太重  还有一种情况是电源输出电阻变大了

电源输出电阻是哪个啊

网友:
新的也要不了多少钱。会修就秒,不会修就是学习练手。

网友:
先从电解电容查起

网友:
检查输出端电容和300V滤波电容

网友:
换电解呗,RCL中电解寿命最低

网友:
仔细检测一下限流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50v10uf或22uf的小电解电容试试。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