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夹头夹含钴钻头打滑怎么办?

楼主(2024-01-16):
换了一个带钥匙的, 稍微好一点, 还是会打滑, 太烦了.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摩擦力不足导致的?
我没试过,但是钻头上用金刚石锉刀,竖着刮几下,让它不那么光滑,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把钻头柄加工成三角形的,
减少进给压力,
采用钻一下,退刀,再钻的方式
钻孔加切削液

网友:
很多时候,感觉夹头夹不住,并不是切削力过大,而是现在买到的钻头大部分都不规范,合格的麻花钻头应该是有倒锥的,头部要比尾部的直径大几丝,这样,在钻孔时,钻头侧面与孔的摩擦力就会大为减小,不易被咬死。但现在买到的麻花钻大部分没有做出倒锥,前后直径一样,在钻稍微深一点的孔时,往往会因与孔壁的摩擦力太大而与夹头打滑,如果一味加大夹紧力或把柄做出三角形,那么,摩擦力太大时,搞不好会把钻头拧断或把钻憋停。当然,也不排除夹头有问题,例如里边缺油生锈,这个也可以检查一下,加少许稀的润滑油试试看。主要还是钻头问题,个人没法解决,只能挑着用。当然,进口的品牌钻头是没有问题的,但价格太贵。现在有一种焊接硬质合金头的钻头,头部比杆部大一点,就不会产生杆部摩擦力的问题了,而且硬质合金硬度高,容易保持锋利度,我买了一些,感到很好用,也很便宜,建议楼主也买来试试,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用现在买的高速钢麻花钻在木头上钻孔,孔稍微深一点,有时木头都会发黑冒烟,就是钻头与孔侧壁摩擦力过大导致的。

网友:
钻头不块了

网友:
不知在钻杆上弄点胶皮,不知行不行

网友:
用角磨机磨等边三角形,磨一点就行。反正用手电钻要求也不太高,磨得好同心度几乎不影响。

网友B:
手电钻也打滑,钻多深的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钻头柄加工成三角形的,
减少进给压力,
采用钻一下,退刀,再钻的方式

家里自己玩玩, 没有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也打滑,钻多深的孔啊

1mm的铁皮. 特别是马上通的时候, 直接卡死.
用普通的麻花钻就不会打滑. 就是不耐用, 几个孔就钝了.

网友:
快钻透时候轻点按呀,你别说手电钻了,就算是机床钻孔,横刃穿透后也要适当减少压力,避免破设备间隙大突然扎刀窜过去折断钻头造成事故。
手电钻更是如此,横刃穿透,就该降速减轻压力,见过不少人都是可着劲儿捅,钻透时候都是突然杵进去,齐根到底顶到钻卡头爪子,钻头断的害怕了,不敢用新的,用很短的旧钻头自己蹭蹭搁上玩儿。

网友:
摩擦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的铁皮. 特别是马上通的时候, 直接卡死.
用普通的麻花钻就不会打滑. 就是不耐用, 几个孔就钝了. ...

晕,这不是钻头和钻夹的问题,是人操作的问题,铁皮快穿的时候不要硬压,否则钻头会卡住。要么在铁皮垫个硬木头,要么就在快穿的时候把手钻转速开最快,然后慢慢往下送进。

网友:
用角磨机磨 一下增加摩擦。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我感觉怎么也夹不住应该是钻夹头磨损了,该换了。

网友:
换全铁夹头。

楼主:
换了带钥匙那种, 稍微好一点, 还是会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的铁皮. 特别是马上通的时候, 直接卡死.
用普通的麻花钻就不会打滑. 就是不耐用, 几个孔就钝了. ...

用普通麻花钻头不会打滑,用那个所谓含钴钻头就打滑,恰恰说明那个含钴钻头是有问题的,再说了,他说含钴就含钴啊?反正含不含钴你也没法鉴定,拿点烂货蒙你你也不知道。解决办法就是用硬质合金钻头,普通硬质合金钻头很贵,而且小直径的容易折断,用焊接硬质合金的钻头就可以既耐用又不会折断,还不易打滑,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