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解决一起液晶显示器有波纹上下滚动问题

楼主(2024-01-16):
手上有台显示器在情景模式切换为不是人形图案的模式下会出现波纹上下滚动。

解决办法:
  更换适配器后问题解决。
  显示器要求是 12V 2.5A适配器,问题适配器为12V 3A(最近新买的),更换同样 12V 3A适配器后问题解决。

网友A:
明显是干扰,一般是显示器VGA线问题或者适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干扰,一般是显示器VGA线问题或者适配器问题。

所以有可能是他用的电源波纹过大导致的干扰...

网友:
电源功率要适当留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
山寨电源或者电容变质失容了

网友:
估计开始用的电源比较山,

网友:
电源波纹 啊,学习了

网友:
原来如此,电源不稳导致的屏闪

网友:
电源不行啊

网友:
电源纹波高了

网友:
电源不稳导致的屏闪

网友:
应该就是来自电源的干扰

网友:
电源纹波问题,换好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