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onlega康佳乐跑步机主板电源维修

楼主(2024-01-16):
跑步机上电无反应,不动作!检查主板电源无输出,更换OB2358AP电源管理芯片和电容。之后有输出电源电压,但不能带负载,再次检查反馈电路中一个15k的电阻坏了。耐心更换后好了

网友:
维修成功收获满满的。

网友A:
现在贴片元件很难从外观判断好坏,增加了维修难度!

网友:
|这玩意怎么坏的过流过压

网友:
查这东西很费时间精力啊

网友B:
一般是电容先坏,引起芯片及别的元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贴片元件很难从外观判断好坏,增加了维修难度!

嗯,有并联的,刚开始量有阻值没太注意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电容先坏,引起芯片及别的元件损坏。

应该是。

网友:
一个一个量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