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咨询一个问题,发泡胶的使用

楼主(2024-01-16):
今天买了一瓶发泡胶,想用来自来水管保温,后来想到把它嘭在饮水机内胆不也可以保温吗?就是不知道防不防火,万一饮水机发火了,就是这个疑问,

网友:
看看说明,有没有远离火源的提示?

网友A:
可以买阻燃的发泡胶,购买的时候看下产品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阻燃的发泡胶,购买的时候看下产品的说明

拼多多的便宜货

网友:
那就尽量不要用在高温的地方,高温保温尽量选择牌子货

网友:
骗多多便宜货肯定不防火

网友:
发泡胶保温效果还不错吧????

网友:
烧一下,能烧起来肯定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拼多多也有正规牌子货

网友:
买阻燃的,干透了就没事了,别刚发泡你就明火,那不行啊。。。

网友B:
发泡胶肯定可以保温,就看你怎么操作了。防火是一定的。

网友C:
拼多多的假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多多的假货多!

准备实体店买了

网友:
饮水机本身就带一层保温,你发泡打外边就行了啊

网友:
发泡剂是易燃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泡胶肯定可以保温,就看你怎么操作了。防火是一定的。

晕倒,别误导人,你去看看使用说明就知道

网友:
发泡胶一般要加阻燃剂,

网友:
大部分都有助火功能,防火的绝小

网友:
刚看了一下便宜货固化后耐温-30度至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