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小感应灯如何改“变成”开关控制,谢谢大佬们!

楼主(2024-01-16):
    一个usb充电的感应小灯  有个按键开关控制启动感应模式和关灯(k1) 按一次是感应模式 再按一次是关灯模式  (灯亮一般15秒就自动灭),现在想把它改为开关控制灯亮灯灭  感应头和光敏开关不需要 ,如何改造?求大佬教教圈出来  谢谢大佬们!

网友:
灯串直接接个开关到电池(也可能需开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A:
自动多好,非要改手动,夜灯改当照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多好,非要改手动,夜灯改当照明用?

是的,研究下

网友:
顺着电板跑,把没用的都用刀割开,直接电源接开关接灯珠
您这个照片看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自己跑电路吧

网友B:
您 这个应该是个轻触开关吧,换成自锁的,方便用就好了。如果还使用原来的轻触开关就麻烦一些了

网友:
将U2的电源与输出用开关直连

网友C:
Q2应该是个驱动三极管,R5应该是LED的限流电阻,在Q2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处(上面的两个脚)加一个开关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应该是个驱动三极管,R5应该是LED的限流电阻,在Q2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处(上面的两个脚)加一个开关应该可 ...

大佬 不影响充电吧 你说的地方 我用镊子短路可以控制灯亮灯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 这个应该是个轻触开关吧,换成自锁的,方便用就好了。如果还使用原来的轻触开关就麻烦一些了
...

楼下的大佬 在Q2那里控制 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闲的啊 感应的比开关的贵,开关款的用红包几毛就能撸了

网友:
感应头的OUT和它的正极连起来应该就可以亮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不影响充电吧 你说的地方 我用镊子短路可以控制灯亮灯灭了

不会影响充电的

网友:
应该很容易实现吧,跑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 这个应该是个轻触开关吧,换成自锁的,方便用就好了。如果还使用原来的轻触开关就麻烦一些了
...

这是个自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