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dt4282校准可能不是全档位的

楼主(2024-01-17):
1.咸鱼上看到的,日置的表没有校准手册,横河的表确是有,日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A:
不是全档校准次数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校准了?

这个价格不错?

网友:
这也说明不了:不是全档位校准呀。

网友:
这个精准度厉害了

网友:
好贵的表,这么多个0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档校准次数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校准了?

这个价格不错?

您不是有4282吗,网上一直说这货强项是出厂校准牛逼,所以我才猜是单独档位校准的,就是有一点没想通的是这货居然没有模拟条,我感觉没有安捷伦的1282牛逼,但是安捷伦的价格太脑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不是有4282吗,网上一直说这货强项是出厂校准牛逼,所以我才猜是单独档位校准的,就是有一点没想通的是 ...

HIOKI4282的校准需要用到专用软件,而且校准点也比较奇葩。
前不久弄了一台4281,配合电流钳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IOKI4282的校准需要用到专用软件,而且校准点也比较奇葩。
前不久弄了一台4281,配合电流钳使用,非常方 ...

专用软件 和 表 如何通信? 用光电接口? 如果有,那么就是从这传入指令? 专门的指令? 还是 SCPI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是有4282吗,网上一直说这货强项是出厂校准牛逼,所以我才猜是单独档位校准的,就是有一点没想通的是 ...

是的,2018年买的。主力表。不过感觉读数有的点偏低,不知道漂了没有。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用软件 和 表 如何通信? 用光电接口? 如果有,那么就是从这传入指令? 专门的指令? 还是 SCPI ?

...

4282/4281通过Z3210无线适配器、4900有线通讯器与PC相连接,然后通过软件读取表内数据,然后进行微调。

万用表全程校准,需要有资质公司向HIOKI购买KEY数字授权,一机SN对应一个KEY。

如上述联机后,开启“主机校正”功能界面,根据校准器对比数据,对4282/4281进行调整,最后写入主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82/4281通过Z3210无线适配器、4900有线通讯器与PC相连接,然后通过软件读取表内数据,然后进行微调。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4282/4281的电压电流精度比电阻好太多,估计电阻不是分量程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82/4281通过Z3210无线适配器、4900有线通讯器与PC相连接,然后通过软件读取表内数据,然后进行微调。

...

一个sn一个key莫非是和机器硬件绑定的?不然进不入校准或写不入数据。又或者是需要联网而key/sn作为唯一标识将校准数据记录到官方网络数据库?

Z3210 没想到也能用到 4282 上?
不知道自己diy 4900 可行性有多大? 这两个价格都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