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一块固态硬盘闪存具体是什么颗粒制程和具体颗粒料号

楼主(2024-01-17):
打算开卡不知道是什么制程和具体料号的,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工具读取ID,通过ID反查

网友:
smi flash id可以查
拆下来上测试架也能查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宇瞻的盘  我有个一摸一样的 咱就是说这个盘很垃圾  不好用

网友:
多半是b0kb

楼主:
这是自动识别的型号

楼主:
还有这个图,忘记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