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关于应急启动超级电容电源的设想

楼主(2024-01-17):
超级电容做应急启动电源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问题,万一忘记充电就失去应急启动电源的意义了,但是要记得定期充电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直接并联在电瓶上也不行,电瓶没电的话超级电容也就没电了,刚才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超级电容的负极跟电瓶负极直连,电瓶的正极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到超级电容的正极,这样就能给超级电容充电又不会消耗超级电容的电量,万一遇到电瓶没电的情况就可以把超级电容的正极连到电瓶正极上来启动车辆了。而且超级电容的位置还不用必须在发动机舱里,通过点烟口充电的话放在任何位置都可以。

个人想法,欢迎各位来讨论。

网友A:
直接并联上去就行了  超级电容自耗电没那么大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可行

最近都没开车,电瓶我都拆下来充电了

网友B:
想法非常好,实现起来也容易,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都是大容量的法拉电容,而且好几个呢,这个要是响起来,比鞭炮还要厉害,所以最好别放在驾驶室;                     还有法拉电容做启动电源,不是并联在车子的电池上,正极是接在电池上的,负极是接在车的外壳搭铁处的。

网友:
用一个汽车大灯55W以上的灯泡串联在普通的12V-14V的稳压电源中即可对超级电容充电了,不用担心充不满,也不用担心损坏或导致电源保护。如果真的导致电源保护无输出了,只需更换一个功率更小的灯泡继续充电,只是充电时间稍长。如很小的那种路由器电源,只能串联汽车上那种功率很小的灯泡,充电一天时间即可。

网友:
我休息直接扳手拆掉电极,智能化严重的谨慎拆卸,电瓶在启动困难时,寿命基本到了,只是如何自救的问题,现在网络购物十分便捷,可以购买送达并安装,当然紧急情况就需要应急启动,我备了启动电源,百多,夹桩头上确定启动无异常,超级电容也不便宜,虽然自放电慢,同样担心用时无电,也不能长时充电,所以与启动宝一样,定期补电,看自己选择,电容有个优点,单个充电电压低,电瓶断格时,可以从单格电池钻孔取电,启动宝封装完整,不能单个电池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上去就行了  超级电容自耗电没那么大

我的重点不是担心超级电容的耗电量的问题,是电压下降的问题,超级电容直接并联在电瓶上时,电瓶没电的话超级电容也就没电了,起不到应急启动的作用了;不把超级电容并联在电瓶上,放在车里万一忘记充电了,应急使用时也用不上了这个办法可以算是一个懒人的后备方案了,就像副油箱,不至于把车撂路上

网友:
看来你的重点是“应急”,你这样保证启动电源满电确实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想法确实不错,如果二极管漏电流小,电容自放电也小,那完全可以做到电池没电电容还有电,要用时就把电容拿出来放电瓶位置来启动,不用的时候就放其他位置随时充电维持电压。就是不知道放什么位置好,正常确实放驾驶位最方便了。

网友:
电容串联充电,要不要搞个均衡啊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超级电容虽然看上去很猛,但是即使电瓶电压只有10V了,并上去五分钟,超级电容也能充到10V,不需要多大容量的。
网上有视频,10v左右的电瓶,并上去一组超级电容,几分钟就跟电瓶同样电压,也能一下打火成功。。。

网友C:
不建议用二极管,二极管有压降,过流几百安的发热也严重,也不便宜,按楼主设计,是将超级电容作为应急用的强启电源,而不是并在电瓶上,作为启动发动机用,可以在ACC处接电,装一个升压板,当汽车启动时,升压板工作给超级电容充电,这样电流不会很大,可以设置3A充电电流,安全一些。如果要设计利用超级电容启动,则可以在电瓶与超级电容的正极之间串一个大电流继电器,上车打开ACC 电源,继电器闭合,超级电容与电瓶并联启动汽车,当汽车熄火,继电器断开电瓶与超级电容的连接,这样可以避免超级电容或者电瓶自放电过大,引起馈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二极管,二极管有压降,过流几百安的发热也严重,也不便宜,按楼主设计,是将超级电容作为应急用的 ...

用个DC-DC恒流给电容充电,避免电容缺电时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D:
备一个DC升压。车子不能打火,电瓶的电升压供超级电容充电没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424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一个DC升压。车子不能打火,电瓶的电升压供超级电容充电没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 ...

其实只要不坏透,比如有个10v电压,能把超级电容充满的,然后并着一起打火,能用的。超级电容起到了蓄水(电)池的作用

网友E:
用了几年超级电容,告诉你,没必要,直接并联就可以,难度是夏天机舱温度太高,对电容不好。

网友:
为了一个偶尔用一次的功能,首先花费不少,其次安全隐患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B:
想法非常好,实现起来也容易,可以考虑,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都是大容量的法拉电容,而且好几个呢,这 ...

电容负极接在电瓶上和搭铁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几年超级电容,告诉你,没必要,直接并联就可以,难度是夏天机舱温度太高,对电容不好。 ...

说的对我也是直接并联电瓶,用了两年了,没毛病。

网友:
直接并联,我都做了6个串联,机舱位置也有,奈何烂尾了。现在只能放尾箱,作为一个启动电源用。一年充一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