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耐将全智能修复式大功率充电器NJ-1280ACP

楼主(2024-01-17):
直接上图

完了,谢谢观赏。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里面线路也太乱了

网友:
这夹子的焊接连线看着有点单薄

网友:
这种山寨货贵吗

网友:
比较山寨啊

网友:
关键是价格能不能对得起质量

网友:
变压器铜稀疏了点

网友:
看起来也不错,关键是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做工看着粗糙了些,不像正规产品。

网友:
翻了一下,还以为是海贼王

网友:
修复式是什么意思?  能修复电池?

网友:
看上去好简单

网友:
滤波电容没有找到,可控硅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智能修复就是一个智商税吧!充电的话应该能充,变压器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