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金泰克S300 480G,量产报错,是开卡软件版本问题吗?

楼主(2024-01-17):
金泰克S300 480G,发现有坏块,能分区,但只能快速格式化,按照人家方法学着量产,但报错,是开卡软件版本问题吗?
自动识别不是480G,不知道原因,按教程先做RDT,保存写入,写入的时候有进度条,但最后还是报错。

楼主:
请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这得先看一下rdr的结果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先看一下rdr的结果截图,,

RDT,写入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先看一下rdr的结果截图,,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软件芯片识别错误,或者选择错误,RDT设置保存后,点star (space key)后报错。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容量大小让它自己Auto试试,也许颗粒体质没那么好开不了全容了

网友(2024-06-21):
请问下这种板的短接点是哪两个啊,我也有块这样类似的板,找不到短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