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改排线线序的捷径

楼主(2024-01-17):
感觉图片上这种调整排线线序,

直接在排线上焊接,不如先买两个排座,

调整线序在排座针脚上来完成,如下图:

最理想是制作一个调整后的PCB,把座子线焊接到PCB。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临时急用就直焊了,要是很多就做成板子

网友:
根数少可以直接飞线啊!

网友A:
当然是做PCB了
其次找废PCB,先焊两个插座,然后在两插座之间飞线
实在要直接飞线,也应该找块硬板,先用热熔胶之类的东西将FPC固定,再进行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做PCB了
其次找废PCB,先焊两个插座,然后在两插座之间飞线
实在要直接飞线,也应该找块硬板,先用热 ...

你是有经验的人,说得头头是道

网友:
得具体看有没有空间位置再确定方案

网友:
第一个也挺好

网友:
第一个也挺好,偶尔这样

网友:
以前弄坏了计算器的排序.一直修不好.这种高温一点就破了.

网友B:
我感觉ide数据钱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ide数据钱最合适

侬好:
能详细说下你最佳方案用ide数据钱吗?
如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