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11关机时有时不断电

楼主(2024-01-17):
笔记本的WIN11关机时有时能完全关闭,但有时又不能完全关闭电源,各位友友有遇到过吗?我已按网上教的方法取消了快速启动功能,也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

重装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可能硬件有问题。

网友:
笔记本?系统装的不对吧,是不是别的电脑上的硬盘直接插过来了

网友:
我的电脑快速启动关了就能关机了

网友:
没有真正关机,休眠了!

网友:
bios里关闭

网友:
有些主板是这样的.要自己设置

网友:
楼上说了又到了

网友:
跟硬件有关吧,联想K14也是每次都要关两次才能彻底关机,不然就跑电

网友:
要禁用休眠模式才可以

网友:
估计是要禁止快速启动,在电源里设置,不然不会断电

网友(2024-02-18):
克隆安装的话,有可能会有问题,建议正常安装。

网友:
我的电脑有时也是这情况,关机后电脑电源没彻底关闭,我直接拔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