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簡易拆一個報廢的觸摸式LED燈修復加裝18650電池!

楼主(2024-01-17):
(图片)

网友A:
这是直并吗,那个纸盒子的松香很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并吗,那个纸盒子的松香很眼熟

是的,原裝的應該是預裝18650的(有預留槽),可惜打開後卻發現只有綠的沒型號的鋰電池,順手加了一個拆機的18650並聯進去,至於那松香是在網上買的,本地的商店沒賣,3.49美刀4盒!(其實不買也無所謂,我有助焊膏和焊錫本來就是松香芯,但是銅線上錫比較浪費焊錫,助焊膏又要清洗電路板!)

网友B:
很多这种台灯都不加配重了,经常倒下来使用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这种台灯都不加配重了,经常倒下来使用不方便了。

是的,所以我趁有空位加多一個18650電池上去,第一是為了配重。第二是增加照明時間!

网友:
加装的电池看着不 错

网友:
简简单单解决问题

网友C:
这样并两个电池不会互相拖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并两个电池不会互相拖累吗

雖然我沒有專業的儀表去測試,但是所有拆機的鋰電池我都是單獨充滿電後放置同一個地方存儲,一個月後再拿出來測試電壓是否有下降或還是保留原電壓再分類出來的,至於放電的電流我就沒那麼仔細的去測試了,只能有一個模糊的猜測而已!

网友:
再加4056充电小板扩流。自带电池仓固定片,省的加泡棉胶带固定。

网友:
多加几节电池

网友:
我改了个,把配重块去掉,加了5颗18650,5颗3000mah的并联,5颗啊,哥们血本了。。。。。。
杠杠的,一次用半个月都不用插电,哈哈

楼主:
裡面的位置不夠放!我給個尺寸圖你看就知道裡面能有多少的空間了!

网友:
容量增加了哈哈。

网友D:
汤米,这里面应该可以塞下三颗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汤米,这里面应该可以塞下三颗18650

只有一包煙的大小,除了中間有點凸出來(預裝一個18650電池的槽外)後面的就是小電池的空置位置了,之前我打算裝2顆18650進去,塞不緊後蓋,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