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个沉孔倒角器,收到一看是木工用的,能给铁板烧用吗

楼主(2024-01-17):
前天早上打开淘特刚好看到一个沉孔倒角器,红包一抵2毛4,立即下单;

刚才收到货一看,居然是木工用的……尴了个尬

照他图上显示的真是钨钢材质的话,给铁板烧的铝合金来倒角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铝、铜软质的材料可以用的……

网友:
铝很软,用刀都可以削得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反正三毛都没有,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哈哈哈

网友:
倒角还是用阶梯钻   含钴的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三毛都没有,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哈哈哈

昨天早上0.01元包邮买了50个贴片SS8050,感觉跟挣了一个亿似的

网友:
钨钢材质的头不锈钢都能干的动,想打啥就打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三毛都没有,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哈哈哈

就是,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0.01元包邮买了50个贴片SS8050,感觉跟挣了一个亿似的

又实现了一个小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0.01元包邮买了50个贴片SS8050,感觉跟挣了一个亿似的

恭喜,发财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天天一个1.5,不知道买点啥,想要的东西都超1块了。

网友:
铜, 铝等较软的金属使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一个1.5,不知道买点啥,想要的东西都超1块了。

微动开关、自锁开关、可调电位器、旋转编码器、接线端子、M2M3M4铜螺柱,我铜螺柱快买1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微动开关、自锁开关、可调电位器、旋转编码器、接线端子、M2M3M4铜螺柱,我铜螺柱快买1斤了 ...

硅胶线,热缩管,各种规格的不锈钢螺丝螺母,自封袋(厚一点的质量好,用来放零件),塑料壳,各种规格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线,热缩管,各种规格的不锈钢螺丝螺母,自封袋(厚一点的质量好,用来放零件),塑料壳,各种规格的 ...

还得是你猪小呆

网友:
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对着这几个买

网友:
铝合金随便造,那种带火的钢板也能用,就是不知道能用几次。刃口看起来也是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