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找到一個吃灰的四個18650電池盒和一片廢舊的24顆LED燈改裝可充電式應急燈!

楼主(2024-01-17):
簡易萬用表一個,廢舊的LED燈板一片,四節課裝18650的電池盒一個,監視線一小段!

兩個不知名的集成電路。(綠色的LED指示燈為充電燈)

用萬能膠把LED燈板粘在電池盒背後,順便連接好電源線!(主要是燈板負極比較接近電池盒的負極,只用短的焊錫連接上,不用跨線)

左邊的是MICRO USB充電口,隔壁的是迷你按鍵!

電池盒的背後,可裝四節18650充電電池(後面已把全部正負極都連好在一起)

強光狀態

弱光狀態

爆閃狀態(長按開關鍵改為SOS應急閃燈)強光閃三次,維持強光兩秒,如此類推!

綠色充電指示燈,電池充滿自動熄滅!

大燈24盞白色LED燈珠,小的25盞COB燈珠!

THE END,THANKS FOR WATCH  ^0^

网友:
实用主义至上

网友:
18650串联的?

网友:
组合起来了。

楼主:
是並聯,請看第三張圖片,正負極兩端都是正極一排線,負極一條線出的,中間沒有串聯的跳線!所以這樣子的話,你塞1-4個18650電池都是一樣為3.7V-4.2V的輸出電壓!

网友A:
也不包装一下,直接裸了?

网友B:
闲置物品再利 用,比较实 用

网友C:
那两个不知名的集成电路,5脚的控制充电,6脚的控制LED点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包装一下,直接裸了?

不怕不怕,又不是室外用的,而且才是3.7V低電源,兩端我都用電工膠布包裹好了,不怕短路!燈板又用萬能膠粘死(這萬能膠一旦粘上了,要撬他出來絕對會報廢燈板,注:我不是幫別人賣廣告,但確實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不知名的集成电路,5脚的控制充电,6脚的控制LED点亮状态。

我看不清楚那兩塊集成電路的型號,但是他除了有開關,弱光,強光,爆閃外還有SOS求救信號的指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置物品再利 用,比较实 用

那電池盒我原來是訂了單個的電池槽,但是送來的是四個電池槽的,至於那燈板是在野外充電燈上拆下來的,原因是新買的燈,充電幾次後完全冲不進去,強暴拆開發現三節18650(並聯)的全部失效,就算是換了電池也無法恢復原貌,索性扔到一邊去了!

网友:
散热不够啊

网友D:
找块匀光片罩下,裸着直射眼睛不舒服

网友:
看着真别扭,请“一個吃灰的四個”改为“一个吃灰的四并”

网友:
折腾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块匀光片罩下,裸着直射眼睛不舒服

他原來是這樣的,給我拆得不像樣子,索性把塑料蓋子都扔掉了!

网友E:
可以锂电直接供电,原来灯板是野外充電燈上拆下來的。

网友:
不错,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锂电直接供电,原来灯板是野外充電燈上拆下來的。

是的,貪便宜買的,可惜充了幾次電就充不進去了(充電燈沒亮),拆開發現3節18650均為0.3V(並聯),不換電池了,直接拆掉電池連外殼一起扔掉,只留下燈板而已!
補充一句,迷你開關虛焊,補焊過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