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强迫症犯了,文件如何改名????

楼主(2024-01-17):
都是这样的小说名,现在想把它们改成 只有 书名,没有书名号 和后面作者 的文件名。。。。好多好多本 。。。。。

网友:
正则表达式,只保留书名号内内容,其他的替换为null

网友:
这个要批量修改还真不好办!

网友A:
先把目录内的文件名全部列出,文件名一个一行,再加上REN改名命令改名,比如第一行是 ren "《XXX》XXX.txt" "XXX.txt",复制粘贴就好了。最后保存为XXX.BAT,运行这个批处理就行了

网友:
弄一个批处理代码,先把文件名提取,然后批量重命名,

网友:
把小说发过来我给你弄

网友:
命令行里运行 tree >小说文件名.txt,再在这个"小说文件名.txt"的基础上做批处理,会快得多。

网友B:
打开1.txt,
最后按 re 空格 原名 修改名 .txt 后复制到TXT后改名bat或cmd。放同目录下执行

网友:
有个软件叫”更名大师“

网友:
打听一下哪里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目录内的文件名全部列出,文件名一个一行,再加上REN改名命令改名,比如第一行是 ren "《XXX》XXX.txt" ...

不会正则表达式的话,这个方法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1.txt,

不用替换TAB,直接用分列书名号分列就行了

网友:
有个python的程序
没在这台电脑上
回去看看,觉得应该可以用

网友:
用“菲菲文件批量更名 FFRenamePro”试试。

网友:
renamer软件解君愁。

网友:
dos下面改,灵活运用通配符,但是有些麻烦

10楼是动了脑筋的,很棒

网友:
先别研究改名,把文件打包传上来分享下

网友:
有一个国外软件可以批量改名,免费无广告,用了很多年了,非常非常好用。名字忘了,等我查一查再告诉你。

网友:
批量修改文件名_4.01,我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