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4-01-17):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这个是电动车充电器输出侧的一个限流。没明白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黑绿银0.05欧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这么小的电阻我给直接短接了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这么小的电阻我给直接短接了是不是就行了。

客气了,不用谢。另外这个电阻是检流用的,与358相关电路配合转灯和转浮充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这么小的电阻我给直接短接了是不是就行了。

要是能短接,商家早就省了这个物料的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不用谢。另外这个电阻是检流用的,与358相关电路配合转灯和转浮充用的。 ...

如果我给短接后就可能影响转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给短接后就可能影响转灯?

你试试,可能一直浮充(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可能一直浮充(绿灯)。

明白了,谢谢您了。万分感谢!那我就买一颗给换上

网友:
这么小阻值的电阻比较少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了。万分感谢!那我就买一颗给换上

可以找二个0.1欧的并联,一般充电器都用0.1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短接,商家早就省了这个物料的钱了

楼主以为短接可以充电,实际是几乎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为短接可以充电,实际是几乎充不了。

如果阻值选大了是不是有充爆了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阻值选大了是不是有充爆了的可能。

有充爆了的可能

楼主:
我看了,某嘻嘻有0.05的电阻,刚刚已经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某嘻嘻有0.05的电阻,刚刚已经下单了。

0.1比0.05用得多,位置够装得下还是买0.1的并联好,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负载绕组电阻,需要用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流电阻,短接后输出电流不受控,限流功能失效。

网友:
检流电阻不能省

网友:
色环从黑的这边数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0.1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