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雷克沙sn100试了几个开卡工具,还是这样,是废了吧

楼主(2024-01-17):
别人开卡都是绿色线条,我的是红色,是不是颗粒废了?

网友:
没有开过雷克沙sn100,但是开出红色,也不一定是废盘,我在开卡时,也经常遇见固件用错,开出红色来。

网友A:
雷克沙sn100好像版本有好几个,是不是固件不对。

网友B:
因为你工具都不对,颗粒又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工具都不对,颗粒又没选对

老兄,应该用哪个工具?请指教,开了几次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克沙sn100好像版本有好几个,是不是固件不对。

我就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雷克沙主控自己改了重新打的标签,DM918,据说是联芸的主控

网友:
4楼正解,具体设置的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是哪个主控

网友:
最怕是 打磨后在打印的主控和颗粒 要拿专用工具查主控和颗粒 麻烦的一批

楼主:
写着DM918.没见过这类主控,据说是联芸的

网友(2024-03-29):
引用 楼主:
老兄,应该用哪个工具?请指教,开了几次了,都不行

求问短接哪2个触电,

网友:
兄台,放弃研究了?我009版本报错,但是007版本没有报错提示缺固件,希望你提供下程序固件我继续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