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士钻夹头拆了两天拆不开手动车床搞定

楼主(2024-01-17):
网上各种拆夹头方法都试了个遍火烧wd40泡内六角反转各种方法都不行,今天闲来无事突发奇想,钻头当车刀直接把夹头前面部分车掉就直接自己松了

网友A:
夹头前面部分犯了什么罪?

网友B:
这种锁死了无法取下的,是什么地方导致的?

网友C:
卸这个这么费劲吗,看网上都说好卸呢。

网友D:
一开始方向错了,加紧了。

网友E:
哪有那么好拆!我有个钻头夹在冲击批上用过,用了很多办法,到现在还没拆掉……

网友F:
直接上角磨机不就行了

网友G:
正牙,难怪我的也一直拆不掉。   中心螺丝是反牙的?

网友H:
这把带冲击的啵,不错呀,要是无刷的就完美了

网友I:
钻夹头很坚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前面部分犯了什么罪?

没办法拆不下来,一层层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锁死了无法取下的,是什么地方导致的?

就是拧得太紧,只要把前段没有螺纹位置切段自己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这个这么费劲吗,看网上都说好卸呢。

都是拍视频博取流量的正的遇到我这种几乎是没办法的,网上只要一搜索拆夹头都是那方法,稍微紧一点的那种方法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方向错了,加紧了。

方向没搞错里面小螺丝是反丝,外面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有那么好拆!我有个钻头夹在冲击批上用过,用了很多办法,到现在还没拆掉…… ...

你这是夹头夹住钻头拆不下来了吧,这种一般是冲击力量把夹头里面固定圈开裂了,我之前拆过几个都是冲击批搞的,一般两把管钳能扭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角磨机不就行了

那位置角磨机不好下手,主要是手头没有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牙,难怪我的也一直拆不掉。   中心螺丝是反牙的?

对中间螺丝才是反丝,夹头这边是正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把带冲击的啵,不错呀,要是无刷的就完美了

冲击的夹头更加容易夹住钻头取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钻夹头很坚强的

夹头其实很脆弱估计是普通钢材,连接夹头的主轴经过热处理的,用钻头无法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