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辨无人机的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的?

楼主(2024-01-17):
看坛友的拆机帖,用的是这种空心杯电机,用齿轮带动的,不管是齿轮还是电机都是非常容易坏的:

然后看了下别的无人机,有一部分是无刷电机露出来能直接能看到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看得出来比如下面这种,这种是无刷的吗?

网友A:
上面是有刷的 下面是无刷的  看电线 2条有刷  5条无刷。上面是有刷的 下面是无刷的  看电线 2条有刷  5条无刷。上面是有刷的 下面是无刷的  看电线 2条有刷  5条无刷。

网友:
无刷的需要驱动

网友B:
学习了,正想买台无人机

网友:
电机外露的就是无刷,要是塑料件包起来的就是有刷

网友C:
买前找客服确认就行,再 NB 的店家也不至于在 有刷 VS 无刷 上面扯谎。至于过分便宜的机器,那就看心情了。

有刷基本是 2 线,额外的线要排除机臂灯、天线的情况;
无刷至少是 3 线,多的几根线都有。 我手头的大疆用的是 3 线无刷。当然机臂里还有别的灯线、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有刷的 下面是无刷的  看电线 2条有刷  5条无刷。上面是有刷的 下面是无刷的  看电线 2条有刷  5条无 ...

你搞错了,上面2张图都是有刷的

网友:
这无人机还有有刷的吗?感觉都像是无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前找客服确认就行,再 NB 的店家也不至于在 有刷 VS 无刷 上面扯谎。至于过分便宜的机器,那就看心情了。 ...

咸鱼捡垃圾,卖家也不一定懂这些,只能自己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错了,上面2张图都是有刷的

第二张图是哪种有刷电机?看上去电机很粗不像空心杯那种细长的,但是又看不到电机的线圈啥的,很是纳闷到底是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
有刷电机通常是空心杯的小电机用于小型室内机,没有大电流mos管就没有大电流电调,那就只能用有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是哪种有刷电机?看上去电机很粗不像空心杯那种细长的,但是又看不到电机的线圈啥的,很是纳闷到 ...

无刷电机功率都大,要散热,不可能用塑料罩包起来,都是要外露散热的。那种塑料件包起来的故弄玄虚的都是空心杯有刷电机+减速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捡垃圾,卖家也不一定懂这些,只能自己分辨

垃圾无人机还纠结有刷无刷啊,拆零件直接去买零件好了,上天别用垃圾。

这些玩意一旦故障就是高空抛物,伤人伤物以后的赔偿巨麻烦。
我的 mini3pro 飞一年,光是保费都接近 1k 了,还不算上电池磨损、日常保养。

网友:
两张都是有刷电机的,有刷电机有齿轮,电机箱那块不是太规整,第二张图仔细看,可以看见齿轮,无刷电机的无人机一般没有齿轮

网友:
便宜的小型 儿童玩具机 基本都是有刷,通常2线,电机外有包裹朔料,  无刷机至少三线,基本外壳裸露便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正想买台无人机

管的严了!前几年都乱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捡垃圾,卖家也不一定懂这些,只能自己分辨

卖家装傻而已,都是有刷哈哈

网友E:
第二张图片大概率也是有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张图片大概率也是有刷哈哈

确实,看了一个拆解视频发现了这种一大一小两个齿轮的结构,那个旁边的小的极有可能是一个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张图片大概率也是有刷哈哈

电机的放置方式跟你那个不一样,这种更有欺骗性,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