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探讨一个关于RX8025的问题

楼主(2024-01-17):
现在RX8025已经热度过去了,但是我买的8025还没用完,这就算没完。

公司老总有个坏毛病,见不得人下班不关电脑显示器,只要见谁显示器亮着灯,就要批评你几句,这是前提。

作为技术控,这不是难题,于是买了个电子定时器,普彩的,即得好像10多元钱。

便宜必然有弊端,那就是不准,要不了个把月,时钟就快几分钟,这也不能忍;于是准备拿出利器---RX8205给它升级一下。

就这玩意,这是换好8205的,调时间还多按了一下。

我要说的是关于3脚输出加电阻的问题,我刚开始输出装了5K的电阻,3脚输出方波波形900mV多,电阻后面是延迟的方波幅值600mV多;这跟原始晶振振幅差不多。

考虑到省电,于是又加大了电阻,换成330K的:

这时奇怪的问题出现了,3脚输出1.3V左右的方波,这我能理解电阻大了,负载不能拉低输出了,但问题出在电阻后面:

这是时钟虽然显示,但是电阻后面电压幅值只有400mV左右,且频率不能锁定32.7KHz,再38到40K乱跳,
这明显不行,电阻太大了,于是又换个72K的电阻上去,这下电阻前电压是1.2V的方波,电阻减小,后面负载拉低电压能理解,问题又出在后面:

这是电阻后面变成三角波了,但是幅值是928mV,比5K电阻的还要高,按道理负载拉低不是应该电阻加大,幅值更低么?为什么反而高了一些呢?难道是电子钟内部负载特殊导致的,还是跟波形有关?

反正换好能用了,后面就是观察误差如何了。

最后下个结论吧:3脚加电阻是可以降低一点功耗的,但是不能太大,应该再50K到100K之间即可,太大了虽然能用,可能因为信号幅值太低容易被干扰,导致频率出现误差。

有坛友加数百K电阻能工作,且功耗从2uA下降到1.6uA,但是他应该没测波形,实际波形很不稳定,应该是受外围干扰很厉害。

补充内容 (2024-7-30 08:21):
1月17号改好,到现在7月30号,6个半月时间快了25秒,这要看一年还要快近1分钟。

网友A:
买个定时器提醒自己关电脑?

网友:
没明白咋回事

网友:
除开一部分是为了节能环保,还有的是为了保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网友:
显示器加个感应开关,前面没人就把显示器电断了

网友:
学习了,回去也试试,我的一年多快了20秒,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
我没接电阻,直接焊

网友:
我要批评你了,为什么不关电脑,关了电脑为什么不关显示器

网友:
应该设计个插座单独给显示器供电的,这个插座受控于电脑,电脑关机显示器插座断电

网友:
我的电脑也懒得去关哈哈哈

网友:
电脑显示器那个黄色待机指示灯能耗多少电啊

网友:
屏幕不操作定时休眠黑屏,这还能让老板发现吗??我一直是这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定时器提醒自己关电脑?

电脑设置计划任务 就行了 搞这个麻烦

网友:
我走了都要把插座的开关关了

对于搞电子的,这是基本认知,老板有这个认知不容易。

每年消防来给我们讲课都要讲这个,不过,没人当回事。

网友:
啊?还能加电阻,我都是直接用

网友:
电源指示灯涂黑然后休眠不行?非要这个?

网友:
这个定时器好用,便宜的准确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定时器提醒自己关电脑?

就不能定时器自己把显示器关了吗,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改了3个小闹钟,都是没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