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1602A如何判断供电是3.3还是5v?

楼主(2024-01-17):
如图:1602A如何判断供电是3.3还是5v?

从什么地方看?

网友A:
这个海量存在的经典LCD  就放心使用好了,3.3V应该也能用
需要注意的 是你的MCU环境,一般而言  即开发板的供电要求
一般I2C器材是3.3V的 如果是I2C连接1602  有成品转接板

网友:
16*2 就算是3.3V的,你用5V也没有问题. 只是显示浓而已.

网友B:
看它的数据手册 啊,,不然看哪里??????一般都是3.3v的

网友:
直接上3.3伏看下能不能点亮就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上3.3V点,不行再上5V就是了,一般坏不了

网友C:
先从低压试试,如果最高显示不够黑再上5V

网友:
综上所述,先上3.3V,不行再上5V。

网友D:
看你图片上的U3集成块,没有就是5V的,有就是3.3V的,一般U3是个负压集成(7660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海量存在的经典LCD  就放心使用好了,3.3V应该也能用
需要注意的 是你的MCU环境,一般而言  即开发板的 ...

茶老师好
你是会神机妙算呀
I方C转接板在路上,过几天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从低压试试,如果最高显示不够黑再上5V

谢过了
夏嘉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它的数据手册 啊,,不然看哪里??????一般都是3.3v的

咨询了工厂,告知贴纸FSTN后面是5.0V不是我以为的6.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图片上的U3集成块,没有就是5V的,有就是3.3V的,一般U3是个负压集成(7660那种)。 ...

谢过,谢过

网友E:
R9 看着没 100Ω,这个是背光的限流电阻。

背光一般蓝白色 2.5-3.0v,如果是 3.3v 供电 100Ω 限流最低可能只有 3mA,这有点小。
一般 5V 背光用 100Ω 左右限流,3.3V 背光用 10-30 Ω 限流。

考虑到背光一般是适配主 VCC,这里大概率就是 5V 的 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E:
R9 看着没 100Ω,这个是背光的限流电阻。

背光一般蓝白色 2.5-3.0v,如果是 3.3v 供电 100Ω 限流最低可 ...

晚安老师:
我老师分析得总是有理有据

网友:
10楼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网友:
支持16#的方法,背光的限流电阻应该和VCC供电电压匹配的。

网友:
I2C 其实就是 PCF8575 好像是这个型号。。。PCF857x
有个片是8路IO扩展,还有16路IO扩展,对应的问题就是速度慢,对于点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