螃蟹8111G网卡改PCIe

楼主(2024-01-17):
主板上有两个8111g网卡,比较鸡肋,想拆掉一个网卡改成PCIe接口
网上现只找到了8111F的原理图框图,但8111f和g版本差异比较大,不知道有没有坛友可以贡献g版引脚图一下,感激不尽
已知8111h和8111g通用,所以找到了8111h网卡,通过8111h pcie网卡反推了线路引脚定义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就这个m2 转pcie接口,打算排线直接焊接到焊盘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这个m2 转pcie接口,打算排线直接焊接到焊盘上

在解决电源供电后,pcie x1 飞6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pci-ex1需要6根线,还有一根时钟,一个复位, 两根电源,嘉立创嫖一个呗,但是数据线中间还要走gnd

楼主:
RTL8111G 引脚图来了,网上的图大部分是8111f的,这两个型号差异比较大

楼主:
有点难,准备定一个专用软排线,直接对接芯片的焊盘

楼主:
小主机也能上显卡了哈哈,

网友:
佩服你,将接口线走出来了

网友:
为何要这样改?  好像pcie网上也超级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