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20,请大家帮忙品鉴还值几个钱

楼主(2024-01-17):
闲来无事,在海鲜市场弄了2台X220,本来以为品相不好可能要2台机器拼一起,所以一次买了2台。但是其中一台比较满意,所以不太满意这台准备出掉回血。(实际这台是下错单了,并不是准备在这家买的)

首先介绍一下外观,垃圾级,电池不存电,无充电器。
配置:垃圾级,赛扬处理器,2G内存,320G硬盘,我准备买一块I7主板换到另一台上,另一台的I3主板可以闲置,所以赛扬处理器可以不用考虑。
卖点:据这个本的卖家介绍,这个本是无拆的,我看螺丝也不想没动过的,但是键盘确实比另一台手感略好。因为不懂,所以也暂时不准备拆了,有要整机的就出掉。
我发到这个板块主要目的不是卖,是让大家品鉴一下提提意见,我也学习一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出。

网友:
50左右吧,有价无市

网友:
哈哈,只能卖废品了吧。

网友:
某鱼200多点

网友A:
X220 不是二代 CPU 吗 ?
性能有点不足呢。

网友:
二代 三代,已经不能满足日常需求了。

网友:
可以用来看放电曲线

网友:
个人感觉不值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20 不是二代 CPU 吗 ?
性能有点不足呢。

二代、三代笔记本的U是标压,性能可不低啊,内存足够的情况下,win10啥的随便跑,玩游戏肯定不行,但是比6代7代低压U要好

楼主:
这个不中用的也是这个价钱买的

网友B:
我的X200的P8400的CPU确实不行了,虽然我把内存给加到了8G,硬盘也换成了SSD,但是还是不够用。

网友C:
上下配置图才好估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200的P8400的CPU确实不行了,虽然我把内存给加到了8G,硬盘也换成了SSD,但是还是不够用。 ...

X200也还可以啊,内存加上来你用什么系统?XP64?还是win7?我想安装XP64玩玩,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D:
家里还放着一个,也准备卖掉回血

网友E:
我有一台X220i改了高分屏,办公还是不错的说。但这几台CPU性能太低了,还不如去大沥货场那边转转直接能找到高配的I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X220i改了高分屏,办公还是不错的说。但这几台CPU性能太低了,还不如去大沥货场那边转转直接能找到 ...

呵呵,你是条件比较好,我这只能海鲜市场淘淘了,我又定了一个I7的板子,换上试试看。改高分屏要切B壳吧?用的阿甘套件?要重新刷bios还是安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还放着一个,也准备卖掉回血

用不上没必要搁家里放着,越放越不值钱,除非品相完美级别。我8月底买的机械革命,没什么用昨天挂海鲜市场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配置图才好估价啊

评估一下壳子就行了,赛扬的主板就不用考虑了,内存硬盘也没几个钱。而且3代内存,小容量硬盘谁家也能扒拉出来一点,没有评估的价值。

网友:
我们以前是那它通电,然后用雷击发射器放电测试它是否会被打坏。50KV 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