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上来的12V3A电电源

楼主(2024-01-17):
拆一个山上来的12V3A电电源

网友A:
双管自激?效率不咋的,按1A来用应该没问题,但是发热可能有点感人

网友:
可能有1A,整流的二极管超过1A可能发热严重。

网友B:
散热片都不用??

网友C:
电源看着虚标了

网友D:
无损拆开,不错。

网友E:
3A就难为它了。这种直插式整流桥还是头次见。

网友F:
凡是12V电源标识为适配器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网友G:
这货水得太严重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H:
看标签中英文混合就够山寨的了,那电源线单凭手感都可以辨别好坏,不过板子竟然标上元件参数这个有点奇葩

网友I:
山货也就这样的货色了。

网友J:
现在好多这种电源。我手头有2个,差不多样式

网友K:
虚标了虚标了虚标了

网友L:
没有ic,自激电路

网友M:
山上特别喜欢做这种12V电源。

网友N:
山寨垃圾货色,建议不要使用,别爆烂了呀(这种烂充电器爆坏好多个了,不稳定容易损坏电器)

网友:
可能有1A左右

网友O:
歪日它dei呀,RCC电源,这管子用浪费了

网友P:
看板子就知道不咋地,不过丝印标的还挺全

网友Q:
看这做工估计有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