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串口数据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4-01-17):
还是前面的程序,把串口收到的数据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串口助手上输入16进制,数码管会显示转换成10进制的数

ff 十进制 255

ee 十进制238

dd  十进制 221

bb 十进制 187

网友:
厉害厉害.这么快就学习到这了.

网友:
或许是,对于计算机芯片来说,不管是多少进制的,如果是数据,芯片都是依照二进制进行存储和计算的

楼主:
把代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