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输出防反接

楼主(2024-01-17):
临时搭建的电路,电源上电后mos不导通,需关断vcc再次给vcc上电mos导通,指示灯亮起,输出正常,不接电池也可以输出。和电池接反或者短路时保护快于电源,目前测试短路保护基本达到理想值,和电池反接不是很理想,偶尔还是会出现不能保护,这时就很大可能炸鸡。有没有大神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路图都不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猜原因,解决问题,有点不现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都不贴出来,让大家给你猜原因,解决问题,有点不现实吧。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
一个可控硅解决问题,目前部分充电器在用,缺点就是电池如果电压太低了不充电。另外还可以输出接个二极管也可以搞定。

网友:
电压小,DC,用MOS的多,
电流小用二极管的多

网友B:
短路保护是电源自己保护的,和你这个电路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是电源自己保护的,和你这个电路没有关系吧

当然不是靠电源自身保护,不然还加这个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