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块高级电池京东在售3K多,顺便求教个芯片GP332参数

楼主(2024-01-17):
这件电池不便宜,二手也卖到一千多,新的要三四千。不懂为何这么贵,不过做工确实一流。

求教下,输入为最大25.2v,正负极之间有这么个像电容又像二极管的元件,丝印是GP332,看起来是像防反接的二极管,请问是什么,型号,具体参数怎么对应换?在哪能买到吗?

网友:
不懂为啥会贵,京东价格虚高

网友:
看不出那里贵了

网友:
价格有点离谱啊

网友:
没看到电池啊

网友:
有些东西是价格比较高的,比如除颤仪那种电池

网友:
看输出线,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看着一般般   这么也看不出来高级的样子

网友:
可能是精密仪器上使用的电池,所以贵。

网友:
看这PCB 就不便宜!

网友:
ST的大功率TVS保护二极管,型号大概是ST15T33CAY,最小击穿启动电压31.4V左右,符合24V保护范围

网友:
封装看错了,真实型号是SM6T33A,单向TVS,其实焊接不焊接都没事,吸收浪涌电流的,问题不大。

网友:
防反接的二极管?

网友:
X东除了自营,其它还不一定有拼夕夕好

网友:
因为没人生产

网友:
贵在哪里拿?

楼主:
应该是贵在特殊设备配套吧,当然保护板也确实做工不错。

网友:
为啥这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