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2L和优利德UT136C+电阻电压电容速度对比!

楼主(2024-01-17):
直流电压和电阻挡,电容档测试,差不多吧,136略微快一些(仅测试部分量程,每个量程的速度很多都有差异)

网友A:
电压136明显快一步

众仪还在换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136明显快一步

众仪还在换档

说反了吧,都是自动的,。。。。。众仪的优势是小巧便携,另外有电感。

网友:
136+的确是使用感受比较好的表。一般在家修个小东西完全够用。就算作为工作表也足以应付99%以上的测量场景了。就差一个手动量程按键实在是遗憾

网友B:
其实胜利的VC70D也是很快的,而且是6000字,只不过其抗干扰稍差,掩盖了其优点。快表的芯片,似乎承永的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胜利的VC70D也是很快的,而且是6000字,只不过其抗干扰稍差,掩盖了其优点。快表的芯片,似乎承永的较多 ...

ADC架构不同,承永是传统的积分结构,富晶和弘康是现在流行的Σ-Δ结构。
为了抑制工频干扰,0.1s的信号积分时间是动不了的,承永是靠提高反向积分的基准电压来提高转换速度的,这不仅要时钟匹配,更重要的是积分电路电流源的线性范围也要匹配。再考虑校零周期什么的。如果不采用其它更复杂的方法,这个路线的极限基本上就是每秒4-5次左右。
Σ-Δ结构同样有抑制工频干扰的需求。它是靠数字滤波来实现的,万用表往往是配合适合阶跃响应的sinc滤波器,在平衡抑制比和稳定时间上sinc3是个比较好的选择,配合10sps可以在50/60Hz同时取得比较好的抑制,三个转换周期是0.3s。这个速度比前面的方案稍慢一点点。那么sinc1呢?它的反应很快但常模抑制差一些。其实对于Σ-Δ如果是通用方案搭建的话,处理器性能可以选高一些的,在不同周期选择显示不同的滤波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架构不同,承永是传统的积分结构,富晶和弘康是现在流行的Σ-Δ结构。
为了抑制工频干扰,0.1s的信号 ...

谢谢,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