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light灯遥控器改AAA电池供电

楼主(2024-01-17):
如题,yeelight灯的这个遥控器用垃圾CR2032的话三天两头要换电池,索性改成AAA电池供电。
solidworks画图,并3d打印。

AAA电池弹片尺寸
连接片 19x9
单极片 10x9

附上STL文件及solidworks文件。

补充内容 (2024-2-13 20:19):
放假有空用 IOT-Power测量了下,待机1.5uA, 应该是正常水平。
大概是手里的CR2032太垃圾了吧。

网友A:
不要小看2032,3节电量就相当于2节7AAA了,感觉是电池问题,或者换了AAA一样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小看2032,3节电量就相当于2节7AAA了,感觉是电池问题,或者换了AAA一样用不久 ...

3节的电能,就相当于2节AAA了。
单节一般350mah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小看2032,3节电量就相当于2节7AAA了,感觉是电池问题,或者换了AAA一样用不久 ...

2032电池很少看到标容量的,可充型号电压又不对,暂时没有完美解决方案吧。

网友:
这样的遥控器费电吗?感觉好几年都不用换电池啊!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我也有这个遥控器,2年了电池还有电,是不是你买的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漏电,或者电池质量问题,跑电快

楼主:
刚开始正常,用着就费电了。
手里2个遥控器都是类似的情况。

用全新的松下CR2302也是没多久就不能用了, 有空时排查下。

网友:
真羡慕,有3D打印的

网友B:
厅灯么?它家灯不便宜哦,好用吗

网友C:
我这个遥控器吃灰很久了,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厅灯么?它家灯不便宜哦,好用吗

圆的吸顶灯。

挺好用的,接入米家APP, 主要优点是全封闭防虫(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虫子,不止哪里飞进去的),还有不低的显色指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遥控器吃灰很久了,有啥用

我一般用按M切换普通模式和夜灯模式,还有关灯不用去按开关。

网友:
4 天前
是不是遥控器漏电

网友:
小爱同学,开灯,关灯,调亮度,换模式,都可以搞定。
我家的遥控器用的很少,电池都抠出来了。。。
感觉你买的电池质量差点啊。

网友:
但是,米家晾衣架的遥控开关是真费电啊。平时也不怎么用它,基本一个月就得充电,3节充电电池。

网友:
2032很厉害还不漏液,我还有两节7号故意换成2032的,遥控里面有很多贴片电容,是漏大王,电分分钟给你漏光

网友:
肯定是主板有漏电的地方,一般家庭用2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