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现在还有is903供电增强板吗?

楼主(2024-01-17):
贴is903+0efk,开卡过,但写入掉盘,和供电有关不?

想买一个供电增强板,哪里有卖?

补充内容 (2024-1-26 15:29):
2024.01.26
关于电感:刷1.26版本固件可大大缓解写入掉速问题,因为1.26版识别是usb3.1,之前版本是usb3.0

补充内容 (2024-1-26 15:33):
1.26版本掉速更为直接(掉到0再恢复),不像之前像过山车一样掉速

网友A:
E开头颗粒频率比普通的低,降频开会略微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开头颗粒频率比普通的低,降频开会略微稳定点

现在就是降频开的,增强稳定度4

网友:
也许颗粒不行了

网友B:
换个电感,估计是电感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降频开的,增强稳定度4

你这个开出多大容量的,我的版本开出261G来,差不多折合243G,你可以在其它250G容量以上的分区上跑urwtest测试,再把测试文件拷贝到这个颗粒上重新进行校验,看能不能扫出坏块

网友C:
是不是只有接延长线时才出现?如果是,换电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感,估计是电感问题。

换过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只有接延长线时才出现?如果是,换电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直插usb3.0

网友D:
我的is903配15131能开出来245g净容量。  我的之前跑圈也掉盘,后来重开增强稳定选4,安全模式选2跑圈不掉盘了

网友E:
ODFK也是,上903 默认参数开卡烫手,这颗粒是电老虎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is903配15131能开出来245g净容量。  我的之前跑圈也掉盘,后来重开增强稳定选4,安全模式选2跑圈不掉盘 ...

请问在量产工具那里调稳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量产工具那里调稳定度???

这里调,值越大读取速度越小,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ODFK也是,上903 默认参数开卡烫手,这颗粒是电老虎吧

1531就是0dfk,这个不用降频,降也可以,温度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is903配15131能开出来245g净容量。  我的之前跑圈也掉盘,后来重开增强稳定选4,安全模式选2跑圈不掉盘 ...

我想问问增强稳定和安全模式1到5是什么作用什么功能??

网友:
和供电没啥关系,跑圈太热撞903的温度墙了。东芝和闪迪尽量别上903

网友:
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
测试出来了,双贴9DFK,增强稳定和安全模式没调是读写300M/200M,稳定2,安全没,读写是290M/200M,稳定4,安全2,读写是210M/170M,这样说安全模式值越大,写值越小,就是写入速度慢,增强稳定值越大,读取速度越慢。看颗粒,我调的是安全模式2,稳定增强是3。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工具问题,我双贴了几个0EFK的不同款式的903,也有G2款,都没这样,903一般都是V3.3,增强供电是可以V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