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怎样在不损伤墙面的情况下拆下86开关面板?

楼主(2024-01-17):
家里是墙漆不是瓷砖,像图中这种撬的方法,必定会损伤墙漆,怎么办呢?

网友:
变径处垫个木块

网友:
垫上几层纸就行啊

网友:
那就损伤面板,直接在面板上攻个螺丝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A:
从下面很容易就能翘下来   不会伤到墙  不能从上面翘

网友:
打到面板与底析结合处的一个小缝一撬就下来了,如很费劲就说明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下面很容易就能翘下来   不会伤到墙  不能从上面翘

对的,下面一般有个翘的缝隙

网友:
一个小缺口,用一字口螺丝刀撬一下就下来——前提是装的时候比较周正和规范。

网友B:
叫电工来搞吧,不是你那样拆的,这个拆装不会伤到墙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电工来搞吧,不是你那样拆的,这个拆装不会伤到墙面的。

家里的开关就是我自己装的,但是我不会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