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大功率自行车led灯

楼主(2024-01-18):
小黄鱼购买的, 到手就拆了,发现有钱真好。外网售价两百多美刀

国内某代工厂生产,很多灯具都是这个工厂生产如maijixuan aolei tufeile (为防止侵权用拼音)
拆了另外一块灯板发现是lin总线控制调光,以为这个线是lin通讯控制就买回来,结构跟另外不一样,还是模拟调光、pwm调光
还有另外一个摩托车版本,舍得花钱东西就是帅

拆下前挡保护玻璃 撬开聚光器,发现是tir光学棱镜  非一般的聚光杯 还有一圈密封条

采用四颗sst40灯珠 其中有一颗灯色温明显低 发出黄光, 刚刚发现跟以前拆的是sst40 灯珠不一样,这个更像cree xml2 灯珠 额定最大3000ma

两颗mos一颗是输入防反接 ,另外一颗用于降压恒流电路

降压控制器为LM3409hv 支持最大72v输入,但是上面两个mos管都是耐压30v 肖特基二极管也是耐压 45v 10a规格
所以工作电压30v内

下面是大致拓扑图

看了这个射灯控制器电路,发现设计跟国内便宜廉价货完全是两个思路, 里面四颗灯珠采取两并两串最大电流约5a,6v就能开始点亮 7~8v 就能全功率驱动,低亮模式18~20W 高亮38w左右

输入防反接电路采用mos管能有效降低线路压降,一般便宜led用二极管代替,但二极管有0.5~0.7v压降,对于12v系统 3a电流 就能造成最大2.1w热损耗,耗电不说还有压降,原本最低7v能全功率点亮,换成二极管要7.5~7.7v才能全功率。
led布置跟便宜货区别也大,便宜货绝对采用4串联 灯组工作电压12.4v左右,算上驱动压降0.5v~0.7v  反接保护0.5~0.7v 合计满功率13.5v~13.9v 如果线路上面还有0.6v压降 想满功率至少要14.1v  而且也不会拿15w一颗灯珠冗余当10w灯珠使用。 发现是四颗10w cree xml2灯珠 非sst40

线控也比较另类 共四根线 供电+  供电-  调光  还有一个应该连接灯板上ntc负温度系数电阻,当低亮 但便宜大概产生一个1.6v左右电压 高亮模式3.3v电压, 直连到lm3409芯片pin3 en脚

网友A:
一个电动自行车大灯有必要搞辣么亮瞎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动自行车大灯有必要搞辣么亮瞎眼吗?

摩托车也用这玩意,同样模具外观。
可能国内外需求不同,如果在郊区骑行估计还嫌这个不够亮。原地开几分钟会触发过温保护,动起来几分钟后温度稍微下降功率就会恢复

网友:
自行车灯看着不 错,价 格 贵舍 得用 料

网友:
自行车灯看着不 错

网友:
这种是不是散光少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显示不安全的内容,回复还提示错误

网友B:
好像不便宜,值得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便宜,值得买吗

真喜欢可以买个玩玩

网友C:
是仅买灯回来拆还是买车回来拆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仅买灯回来拆还是买车回来拆灯?

买灯准备塞小电炉上

网友D:
这么小的东东,流明值上一万了吧,真的很亮,价格不菲啊!不知道散热效果怎么样,能否长时间照明,值得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东东,流明值上一万了吧,真的很亮,价格不菲啊!不知道散热效果怎么样,能否长时间照明,值得商榷 ...

高亮模式原地开三分钟左右就会过温保护,但是温度下来了功率又会上去。 没有测试行驶撞风情况下功率能不能一直保持最大

网友:
搜不到这个灯

楼主:
小黄鱼 搜卖家 江边小鱼  (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