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硬盘主板上的五脚芯片烧了,要换成什么型号

楼主(2024-01-18):
板子上的五脚芯片,没有型号,烧了,这个是什么啊,感觉是跟供电相关的,没在手上,拍不了照片。一边三脚另一边两脚,板子上有好几个。不知道换成什么

网友:
这个简单,上黄鱼上买一块同型号的坏盘,然后把坏盘主板上的这个东西搬过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看主板编号,咸鱼上直接买主板,然后搬bios到好的板子上,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牛逼,这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厉害啊,这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高手,没图也能盲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8089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没有图也能知道

网友:
主打一个敢问,一个敢答

网友:
没有图不好判断呀!

网友:
坛子里大神真多,多次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