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骏560换近光灯

楼主(2024-01-18):
平时都是上下班白天开车,什么时候坏的也不知道,直到有天晚上开车,发现灯光很暗,一检查才发现左近光灯不亮了,
拆下来很顺利,这是这么个灯泡

灯丝已经断了

网上买了个佛山照明的,
装上去的时候花了老大劲了
车里那个位置空间很小,螺丝刀伸不直,结果一不小心螺丝掉灯罩里了,
看也看不到,手也伸不进去,最后用铜线绑了个磁铁,在灯罩里来回的吸螺丝
前前后后半小时才把螺丝吸出来,
第二次就吸取教训了,用一个电动螺丝刀的头粘一个吸铁,这样螺丝不容易掉,小心的拧上了螺丝,
装上了灯泡,拧上防水盖,测试OK收工

网友:
多拍点图啊,这啥都看不到,没有参与感

网友A:
GE?是通用的灯泡吗?

网友B:
一般都是近光H7,远光H4

网友:
530是用的远近一休的

网友C:
H7不是铁丝卡扣的麽,一压再一怼就松了

网友:
现在有led的

网友:
改成LED的好些,再补个透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近光H7,远光H4

分体的一般都是h7  远近一体是H4 。h4灯泡是远近一体的3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是通用的灯泡吗?

上汽通用五菱

楼主:
引用 网友C:
H7不是铁丝卡扣的麽,一压再一怼就松了

是有个卡扣,没拆过这个没经验,主要是起子太长,装的时候螺丝掉了,要不也是很容易的

网友:
不错,还是老灯泡,没有换成LED的,不然得费老大劲,老多钱了

网友:
H7和H4什么的是灯泡规格大小吗?只要相同就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体的一般都是h7  远近一体是H4 。h4灯泡是远近一体的3脚的。

远近一体是靠透镜反射,和灯泡没关系。H7H4都可以,就看有没有透镜

网友:
第一次看到换灯泡还需要拧螺丝的,不都是一个盖子一个卡子固定吗没透镜的车还是用卤素灯泡好,换LED只是站外面看着亮,坐车里还不如用卤素清楚